小册子是如何包装起来的?

楼主(2008-07-25):
请问小册子是如何包装起来的?不是用线装订的呀,是要用胶.请指点.

网友(2008-10-27):
用胶用线装订的都有啊 有样品吗?

网友:
先有折页机,再装订成册

网友:
胶订机,这个是圆盘式的,还有一种比这个好一点是椭圆式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椭圆式的外罩和机架设计。往事悠悠哦~~

网友(2008-12-16):
有机会去弄明白原理,要是4楼的增加点说明就好了

网友:
提供一个图书装订的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671979o1p22.html

网友(2009-03-20):
小册子包装起来可用椭圆胶订包本机,完成夹紧、上胶、铣背、断丝等工艺,落书一般用皮带链条自动输出,确保书脊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