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2007 點樣出爆炸圖?

楼主(2008-07-25):
係 SW 畫組合圖後, 想加上引線 (即紅色的線), 請問是怎樣做的?

thank you!!!

网友A:
作完爆炸图后,有一个”爆炸直线草图“,可以进行你想画的线。但一般自动有好几处转折,要自己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完爆炸图后,有一个”爆炸直线草图“,可以进行你想画的线。但一般自动有好几处转折,要自己编辑。

謝謝, 還是有點不懂用, 請問有相關教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