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机---请教

楼主(2008-07-26):
内燃机板块那边有个网友说了一种“超声波电机”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它有要取代电动车上电动机的趋势么?辐射是不是比同功率的电动机要低?

请教,谢谢!

网友:
传统的马达都是基于电磁原理工作的,将电磁能量变换成转动能量。而超声波电机则是基于利用超声波振动能量变换成转动能量的全新原理来工作的。根据将超声波振动能量变换的方法来分,有三类超声波电机:1、驻波型;2、行波型;3、振簧型.
超声波电机的基本特点:1、具有低转速大扭矩的输出特性;2、制动力矩大;3、结构简单;4、马达启动和制动的可控性非常好;5、转动声音非常小,几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