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维软件设计夹具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08-07-26):
本人以来一直用CAD设计夹具,一般先画好装配图后再拆零件图.现在想刚刚学用UG设计,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提高效率,请高手们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设计夹具用的比较少
我做发动机设计
最多也就做个装配整台发动机的台架
也是先在UG里做好装配图
然后根据位置设计
在UG里做比较直观吧!

网友:
可以先在一个里面画,然后在装配环境下(转配---创建新组建)把每个单个的实体转换为组件就可以了。

用机械兔子兄的办法,适合你已经在脑子里把方案想好了,先搞个骨架,然后添加血肉,
这个也是行业专家常用的办法,呵呵~~

楼主:
谢谢二位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顶多算个新手哦
嘿嘿
还得多向你们这些前辈学习学习

楼主(2008-09-23):
谢谢各位的指导!
我也摸索些方法:
1  利用WAVE功能可以便捷进行各部件的关联复制设计
2  利用表达式和部件族可以设计些经常用的零件,比如定位销  压板等
3  可以将CAD图纸转换为3D然后利用UG中的变换功能快速实现建模
  大家有什么经验还望无私奉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我也摸索些方法:
1  利用WAVE功能可以便捷进行各部件的关联复制设计
2  利用表达式和部件族可以设计些经常用的零件,比如定位销  压板等
3  可以将CAD图纸转换为3D然后利用UG中的变换功能快速实现 ...

夹具,其实很多零件(包括组件)都已经标准化了。

下面这种方法出自UG,其它软件没试过。

如果是专门做夹具,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把夹具的零件、组件等做成标准件库。 这个库图文并茂(即:可以根据标准自定义参数,并在调用时随意调整任意一个或多个参数,反正完全能满足只调用一次就将标准件或标准组件调整出来。库里面还可以附上图片,用来指导我们调整参数及使用,如定位销,说明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型号。

还有,可以将自己&企业或标准的知识镶入标准件库。比如夹具与铣床的连接方式,针对不同的机床,夹具上用来连接的U型槽也应开成不同大小,这些标准化的数据完全可以镶入,在使用时只要选择机床型号,夹具的U型槽也就确定了。

…………后话…………
但是做这样的标准件库工作量非常大,但相对于楼主所说的“通过用电子表格驱动来生成标准件”的方法好用得多,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可以做标准的组件,并且组件中的任何零件都可根据需要来调整型号、尺寸。因此,这种方法适用于专业工厂,这样做有利于标准化,且不容易出错。

有志者,事竟成!我倒是有意做一个标准件库,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若有多人想做,可以开一个群讨论,到时候大家共同学习,一起完成标准件库的创建!

网友:
进入正题:如何利用三维软件快速设计夹具

1、画图之前,头脑里先有一个夹具的设计方案,确定如何定位、夹紧等;
2、在总装图上画草图、建立基准,用来确定相关零件的位置;
3、利用WAVE创建文件,注意把相关的草图、基准等关联过去;
4、导入标准件;
5、画非标件;
4和5可以利用混合建模的方法,不分前后;出二维工程图我就不用说啦……

网友:
许先的方法不错

我感觉做标准件库没什么必要
除非你真的专业做夹具
对于一般来说夹具无非就是些板材做个线切割
再者多个定位和连接的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有要做夹具的三唯图的话
做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做的不是很完整
到了出2D的时候可以在CAD上改!

网友(2009-05-17):
你感觉没必要就没必要了。那迈迪的夹具标准件库岂不成了扯淡了,那所谓的计算机辅助夹具设计也成了扯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社友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你如果只是简单的做个夹具
你在三维里随便画再出个CAD就完全可以满足了
也没什么必要要去着什么标准库除非你专业做
这就好比你就得了个小感冒
你完全就可以买点药吃下
但如果你说一定要去大医院做全身的全面检查再开药
那也无可非议
你条件好有资本!

网友(2010-09-25):
谢谢  学习中啊!以后多指教啊!

网友:
aaaaaaaaaaaaaa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想下东西,有三分就行了,请谅解

网友(2011-03-31):
学习UG中,感觉三维软件要与机械设计相贯通

网友:
路过的  跟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想一起来做个标准库,我来报个名吧~~

网友:
把装配图在UG里画出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有发动机图纸嘛?能给一套嘛?我想练练UG,特别是装配。发动机是练习装配最好的教程。一套下来,除了曲面,其他一般UG里能用到的命令应该都差不多用过了,所以说发动机是最好的练习载体,希望老大慷慨!我的邮箱chenhuanyu2007@163.com,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