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带输送机胶带纵向撕裂原因及预防

楼主(2008-07-26):
胶带输送机的胶带在正常运行中不会发生纵向撕裂现象,只有当胶带严重跑偏或外部尖锐物件,如钢板、铁块、工字钢、锚杆、大块矸石等戳入胶带时才有可能造成胶带划伤,严重时撕裂。     胶带跑偏造成胶带撕裂一般只撕裂胶带边,不会出现在胶带内侧。防止胶带跑偏比较容易,安装时按要求安装,正常使用,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胶带撕裂事故。因此本文偏重由于尖锐物件戳入胶带造成胶带划伤或纵向撕裂事故的分析。
    防止胶带输送机的纵向划伤或撕裂一定要弄清造成胶带划伤或撕裂异物的来源,然后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异物进入胶带,完善保护装置,增强胶带输送机司机及巡视人员的责任心。也就是必须采取综合防范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胶带输送机纵向划伤或撕裂的事故发生。
    1 异物来源
    煤炭运输系统中异物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① 由于施工人员的粗心大意将施工中使用的钎子、工字钢等坚硬物件遗留溜眼、煤仓上口附近。② 煤流运输系统中给煤设备、挡煤装置由于加工中部件联接不牢固,造成部分部件脱落。③ 采煤过程中锚杆回收不彻底,随顺槽胶带输送机进入溜煤眼、煤仓,卡在给煤口戳入胶带,工作面冒顶进入煤流的大块矸石,留煤眼、煤仓受落煤冲击破坏后脱落的仓壁大块矸石。
    2 防止异物进入胶带输送机煤流系统的措施
    2.1 严禁将坚硬物件遗留在溜煤眼、煤仓上口附近
    在煤流系统工程施工中,特别是溜煤眼、煤仓施工结束后应彻底做到人走料净,应指定专人进行检查,严禁将有可能造成胶带划伤或撕裂的物件遗留在溜煤眼、煤仓上口附近。
    2.2 改进溜煤眼施工工艺
    在溜煤眼、煤仓施工中应避免采用护坡轨或铺设钢板等形式来加固溜煤眼、煤仓的下缩口。溜煤眼、煤仓下缩口应采用双曲线形式,使用高强度钢砂混凝土浇注。溜煤眼、煤仓支护应采用长锚杆支护,其长度应不小于2 m,以防止仓壁受煤流冲击后锚杆脱落进入煤流造成胶带划伤或撕裂。
    2.3 对胶带运输系统进行封闭管理
    特别是溜煤眼、煤仓上口、给煤点附近应进行封闭管理。非工作人员应严禁接触胶带输送机,防止异物掉入胶带。
    2.4 采煤过程中,锚杆必须回收彻底
    严禁锚杆进入胶带输送机。一般不准使用胶带输送机运送工字钢、锚杆等物件,如确有必要时,必须制定专项措施。
    2.5 煤流系统中设施危险部位应尽量实现无铁化,对危险部件进行特殊处理
    煤流系统中的给煤装置、挡煤装置、溜煤眼上口的箅子应联接牢靠,特别是对容易脱落进入煤流系统的零部件应有防止脱落的措施。易脱落部分,应尽可能采用不会对胶带划伤或撕裂的材料加工,如两部胶带输送机搭接处的挡煤板,给煤点前后的延长段档煤板可采用聚氨酯板加工。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使用钢材来加工,部件的边角都应作钝化处理,并可以在钢材边角采取包一层胶带的措施,以减轻一旦脱落对胶带的损伤。
    2.6 改变落煤方式
    胶带输送及运输系统是一条龙运输,煤从工作面到井底煤仓一般要经过几部胶带输送机的转载运输,中间还要经过溜煤眼、采区煤仓。应避免煤流直接射入溜煤眼、采区煤仓,溜煤眼、采区煤仓应施工滑坡道。
    2.7 在适当部位安装除铁装置
    胶带输送及运输系统是一条龙运输,煤从工作面到井底煤仓一般要经过几部胶带输送机的转载运输,中间还要经过溜煤眼、采区煤仓,在适当部位安装除铁装置,能有效地把造成胶带撕裂的铁块及时清理出来。可以考虑在转载机、顺槽胶带输送机头、溜煤眼滑坡道、转载、胶带大巷胶带输送机的合适部位设置除铁装置,即除铁装置设置原则是煤将进入下一个运输环节前将铁清除出来。
    2.8 改进给煤设备,在给煤机、漏斗的出料口增加检测设备
    避免异物从给煤机、漏斗进入胶带系统。
    2.9 完善安装可靠的胶带撕裂保护是根本
    目前胶带输送机的运行速度较快,一旦发生胶带撕裂事故,仅靠胶带输送机司机及巡护人员发现处理是不够的。一是井下胶带输送机的工作环境差,如煤尘大、光线暗、胶带上面有煤等,这些因素影响了人的判断和反应。二是有时撕裂不仅仅发生在司机的值守位置,同时我们也不能苛求胶带输送机工作人员眼睛一刻不离胶带。因此,仅靠胶带输送机工作人员巡视来避免胶带的划伤或撕裂,是不现实的。而一旦事故发生,如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完善安装可靠的胶带撕裂保护是根本。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国内的胶带撕裂保护装置主要有以下几种。
    2.9.1 ZS1—G感应式纵向撕裂检测器
    在胶带中以一定的间隔设置闭路线圈,以线圈是否完好判断胶带是否发生纵向撕裂,可选用预埋线圈式防撕裂胶带或现场接头时将线圈预埋在胶带中(参见图1)。

图1 预埋线圈式防撕裂胶带
    不受异物落点位置的影响,沿溜槽落下的异物无论刺中胶带的哪个位置都不影响防撕裂功能。
    可在1条胶带上设置几个检测点,以达到最佳的防撕裂效果。
    ZS1-G感应式纵向撕裂检测器是目前看到的最有效的胶带防撕裂保护装置,但应增加其检测点的密度。
    但该装置需使用专用胶带,投入较大,应考虑在现有胶带上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设置线圈。
    2.9.2 防撕裂检测胶带机
    其原理也是基于ZS1—G的思想,只是单独加设一部检测胶带,检测带的工作原理同上,检测带紧贴主胶带下面,当主胶带撕裂后再撕裂检测带,通过检测装置,控制主机停机。
    该装置需另铺设一部检测带,受到胶带输送机安装空间限制,检测点只能局限某一部位。
    2.9.3 本安型防撕裂传感器
    本装置安装在给煤点附近的上胶带下面,在胶带运煤过程中,发生胶带撕裂时,煤落到本装置上,当堆到一定高度时,接通装置的外壳与电极,输出信号报警并紧急停车。
    该装置能有效检测并处理给煤点附近的胶带撕裂(胶带被撕透落煤)的事故,对于发生在其他地点的事故或胶带仅被划伤或事故初期虽然胶带被撕裂透,但还没有落煤的情况检测不到。我矿在五采四皮下运胶带输送机上安装过,但基本上没有起作用。但对于撕裂严重的胶带输送机事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9.4 ZFA型自动接触式防撕裂装置
    ZFA型自动接触式防斯裂装置适用于DT II型、DX型等各种带宽的输送机,产品在导料槽前方设有活动门和闪光报警箱,一旦有杂物被导料槽卡住,即自动报警和停机,为防止杂物直接穿破胶带,在托辊组中间还设防撕裂托板,有效地保护了整机胶带的安全。
    但对于被给煤机、漏斗卡住的硬物,造成胶带撕裂无能为力。
    2.9.5 SL纵向撕裂开关
    在胶带出现由于撕裂、戳破、交界处损坏或锐利物凸出胶带时,撕裂开关能给监视人员提供报警信号或关掉输送机。
    撕裂开关成对安装在两侧,由两段乙烯外套的航空钢丝绳连接起来。绳的一端永久固定在支撑托架上,另一端连接在撕裂开关的拉环上。两段线绳在胶带下面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当物体或撕裂的胶带悬吊下来,扫落一条或两条线绳时即探测出故障。因为线绳受力作用下,它把拉环轴向外拉出却使自销手柄向上弹起,这时机内两个微动开关发出报警或关掉输送机。故障排除后将自销手柄往下按使机内的凸轮轴复位待开机。
    胶带纵向撕裂时,很少有胶带悬吊下来,撕裂胶带的物件也不一定悬吊下来,而对于胶带的划伤更是无能为力了。
    2.9.6 JZB系列胶带输送机综合保护装置
    胶带的纵向撕裂,多发生在落煤口处,当有异物堵塞落煤口时,异物对胶带和出口堵板产生压力,当压力达到一定值时,便可造成胶带纵向撕裂。
    本装置的最大特点就是:当有可能造成胶带伤害时就将给煤机停止,防止胶带纵向撕裂。该装置对于大块物件进入给煤机,漏斗,造成给煤口堵塞,造成胶带撕裂有一定保护作用。
    3 提高胶带输送机司机及巡视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是防止胶带纵向撕裂的保证
    除加强对胶带输送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加强对他们责任心教育外,根据胶带输送机工作人员工作环境恶劣、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实际情况,应缩短其工作时间,特别是监护人员的工作时间。
    4 完善胶带输送机系统的监控系统
    完善目前的胶带输送机的监控系统,监视范围应能覆盖整个胶带运输系统,应加强对重点地段的检测,如给煤点等。

网友(2009-05-22):
值得一读,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