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内外电机设计制造新工艺新技术与检修及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应用手册

楼主(2008-07-26):
最新国内外电机设计制造新工艺新技术与检修及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应用手册
最新国内外电机设计制造新工艺新技术与检修及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应用手册

【作者】 徐刚   【出版社】中国知识出版社
【文件格式】   PDF   【ISBN】  HS-11334
【资料语言】  简体中文   【文件大小】 28.4MB

楼主:
上传压缩包1-4

楼主:
上传压缩包5--7

楼主:
上传压缩包8-9
共9个压缩包

网友(2008-09-21):
最新国内外电机设计制造新工艺、新技术与检修及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应用手册
第一篇总论
第一章电机概述
第二章电机的结构
第三章常用电机的技术数据
第二篇电机结构设计
第一章概述
第二章电枢绕组设计
第三章磁路设计
第四章参数计算
第五章换向计算
第六章电机通风冷却系统及其计算
第七章电机发热与温升计算
第八章电机噪声及其控制设计
第三篇电机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第一章电机计算机辅助设计概述
第二章常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第三章分析设计程序
第四章综合设计程序
第五章感应电动机分析程序
第六章电机设计的计算机绘图
第七章电机电磁场的计算机辅助分析
第四篇电机优化设计
第一章概述
第二章数学规划的标准形式
第三章非线性规划算法的基本寻优策略
第四章一维搜索方法
第五章无约束问题的直接方法
第六章无约束问题的解析方法
第七章约束问题方法
第八章与cAD的接口
第五篇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一章三相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二章多速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三章锥形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四章潜水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五章实心转子与复合转子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六章三相盘式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七章直线异步电动机设计
第六篇电机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一章电机零部件机械加工新工艺新技术
第二章铁心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章绕组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四章换向器与集电环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五章电机装配新工艺新技术
第六章大型电机与微特电机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七章电机其他制造新工艺新技术
第七篇电机检修
第一章电机检修常用工具与仪表
第二章电机检修常用材料
第三章电机的拆装与调整
第四章绕组改接及重绕的简易计算
第五章换向器的修理
第六章电机轴承的维修
第七章集电环与电刷的故障及修理
第八章其他零部件的修理
第九章电机转子校平衡
第十章电机的使用与维护
第十一章电机控制电器的维修
第十二章电机试验
第八篇电机质量检测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