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倾角挡边输送带

楼主(2008-07-26):
基带:骨架材料采用涤棉浸胶帆布(EP帆布、钢绳芯)和横向刚性加强层;在带体内加入横向刚性加强层,解决了大规格挡边输送带的塌带问题。
挡边:根据挡边的作用及整体带的运转特性,采取了增加挡边的含胶量,在挡边内部 加贴尼龙布作为骨架层等措施;增强了挡边的耐曲挠、抗撕裂性,提高了挡边的使用寿命
隔板:采用胶料与纤维复合材料混炼的工艺使得隔板挺性大,硬度高、增强了耐冲击 性,避免了其因受力较大而发生形变。
基带、挡边、隔板的粘接:采用二次同步低温连续硫化的先进工艺,提高了粘合强度 ,并避免因多次高温硫化而老化基带。
挡边与隔板间采用螺栓联接工艺:既解决了大角度提升料而出现的漏料现象,又提高 了带体刚性。
大倾角挡边输送带
特点:适用于倾角0°~90°散装物料的输送;具有使用范围广、占地面积小、无转 运点、减少土建投资、维护费用低、输送量大等特点;解决了普通带和花纹带所不能达到 的输送角度;还可根据使用环境,设计成完整、独立的输送系统,避免了间断输送和复杂 输送的提升系统。

网友(2008-10-19):
只看该作者

楼主的大倾角挡边输送带,从图看我单位在用,有否详细资料压缩传上,谢谢

网友(2008-11-27):
关于大倾角挡边输送带的问题

关于大倾角挡边输送带,在需要更换或购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
1、基带的规格——即输送带的宽度(B1)、骨架布层数、输送带总厚度及胶带的环形总周长
2、挡边的高度(H)
3、空边的宽度(A)或者隔板有效宽度(B2)
4、隔板的间距(P)

提供上述尺寸后,胶带的生产厂家才能根据规格提供准确的报价。使用者才能保证更换的胶带与原始的胶带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2009-07-17):
河北华月,闫孟雄经理有这种胶带。13931211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