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液压设备进行钢结构施工的关键技术及力学分析

楼主(2008-07-26):
主要设备
  • 采用液压设备进行钢结构施工主要用于钢结构提升(顶升)、滑移、卸载等。
  • 对应的液压设备分别是液压提升器、液压爬行器或牵引器、液压千斤顶。

    基本特点

  • 液压设备运行平稳,可靠性好,速度一般控制在8~18m/h。
  • 按既定的路线运行,一般偏移角度控制在5º。
    爬行器一般放置在轨道上,沿轨道运行;轨道可以是直线或曲率半径较大的曲线;
    提升器或牵引器通过钢铰线与随动结构相连,一般只能够直线运行;
    液压千斤顶一般直接与结构连接,自身运行方向固定,随动物体最大可倾斜5º。
  • 随动物体与液压设备一起构成机构,力学分析模型的约束较难设定。

    对于采用柔性连接(一般为钢铰线)的体系,可以考虑采用轨道限制其运行方向;
    由于运行缓慢,可以采用静力计算方法。

  • 可以采用计算机控制,同步性较好,可以在远离施工点进行监控。
  • 局部荷载较大,局部承载点设计非常关键。
    液压提升

  • 液压提升常用于大型龙门吊安装、桁架安装等。
  • 长兴岛200t龙门吊安装过程说明。
    液压提升实例——龙门吊安装。

  • 支撑塔架设计要点:

    1. 风荷载取值:提升时间大约为7~15天,但塔架会重复使用,按10年重现期考虑。
    2. 组合系数取值适应:以恒载及风荷载为主要荷载,1.35恒载、1.2恒载+1.4风荷载
    3. 由于塔架高度较高,一定要考虑其稳定性,但为了避免设计过大,要考虑缆风作用
    4. 要按格构式柱计算满足规范要求,同时要进行有限元分析,考虑与缆风的共同作用
    5. 为了重复使用,考虑到加工与安装的方便,采用标准节与非标准节相结合的方式
    6. 控制加工与安装偏差,避免产生过大的次弯矩。
  • 提升梁设计要点:
    1. 设计重量要满足吊装要求,但设计过大时,可以考虑采用双梁和分段;
    2. 手算时要求满足强度、刚度、整体稳定性及局部稳定性的要求;
    3. 考虑油缸及支座处局部荷载过大,通过局部加劲加密满足局部强度及稳定性要求。

  • 大梁主吊点设计及大梁本身加固:

    1. 大梁上翼缘较薄,一般为14~20mm,但承载力要达到250t以上,吊点及大梁加固要统筹考虑。最好是在大梁设计时能够同时考虑大梁安装的要求 。
    2. 尽可能增加主吊耳的板件数量,减少板件厚度,吊耳板能够伸入大梁内部,能够连接到大梁侧面腹板上;
    3. 主吊耳的净截面满足承载要求,销轴抗剪强度与孔壁承压强度满足规范要求;
    4. 要对主吊耳与大梁加固的部分进行有限元分析,分析的范围至少是加固区域的3倍,约束条件要适当,采用板壳单元更为合理与实用。

  • 滑移小车设计要点:
    1. 要考虑小车与地面铺设钢板之间的摩擦,防止小车的前倾与后翻;
    2. 除了局部强度及稳定性的要求外,要对小车进行有限元分析;
    3. 提升过程中,采用卷杨机牵引时要控制刚腿两个点的同步,与大梁提升密切配合。

    主吊点与钢铰线锚具的连接
    刚性腿滑移小车可以考虑采用成品的滑移小车代替。

    刚性腿滑移小车的安装
    滑移实例——五棵松蓝球馆

    五棵松蓝球馆双向正交桁架

    滑移过程:中滑道及树状支撑
  •   五棵松蓝球馆滑移概述:
    1. 由于滑移过程缓慢,可以采用静力分析。
    2. 通过计算,认为滑移过程中变形过大,因此增加中间滑道;
    3. 采用三滑道六轨道,对滑移过程中的同步性要求较高;
    4. 由于桁架下弦标高不一致,因此采用树状支撑进行调平。
    5. 爬行器的推力作用于树状支撑底部,因此将前后支撑连接起来,以保证滑移过程中的平稳性。

  • 滑移分析要点:

    1. 爬行器的荷载作用为主动荷载,可以考虑采用杆件的初始应变进行模拟;当然最好开发一种新单元模拟。
    2. 对远离爬行器的位置施加水平约束。

    轨道、树状支撑及爬行器

    馆外拼装胎架
  • 滑移安装方法的特点:
    1. 滑移过程可以通过爬行器推动,也可以通过油缸和钢铰线牵引实现。
    2. 滑移安装时要求的作用面较少,较为稳妥,但难以铺开作业;
    3. 由于轨道面一般不为结构面,滑移就位后还要进行卸载。

    郑州机场钢结构滑移
    卸载过程
  • 采用液压设备进行卸载的要点
    1. 液压设备的选用与初始压力、卸载过程中的压力相关;
    2. 总卸载位移量要考虑结构初始变形、卸载完成之后的变形以及支撑部分的变形;
    3. 采用整体同步卸载比分块同步卸载有利,但要实现整体同步卸载要求每个卸载点的油缸有一个油泵供油。
    4. 采用分块卸载时,要经过复杂的卸载分析比较才能够确定卸载顺序;
    5. 由于液压设备的位移量控制精度在5mm左右,因此一般要采用其它方法来控制单步卸载量;
    6. 为了保证卸载的同步性,每个点每一步的卸载量应该根据计算明确,并且以mm为单位进行控制;要根据确定之后的卸载量进行卸载分析。
    7. 采用力与位移的双重控制,前者通过计算机控制,后者通过人为(抽垫片)控制。
    卸载实例——国家体育场卸载

    国家体育场卸载之前

    国家体育场卸载支撑点与顶升点
  • 国家体育场卸载分析要点

    1. 软件选用:最好采用ANSYS,可以通过编程方式(ANSYS命令流:APDL语言)来完成整个过程分析,因为APDL可以实现多荷载步分析、自动提取结果;
    2. 应该考虑支撑塔架刚度的影响,支撑塔架本身也会变形,对卸载量有影响;
    3. 油缸的顶升过程比卸载过程需要承受的荷载更大,在实际实施时顶升比下降要困难,因此顶升分析更要引起重视。
    4. 由于顶升与下降过程中在支撑点与油缸之间存在荷载转移,前者为被动荷载,而后者为主动荷载。为了精确考虑两者的作用,开发一种新的单元会使分析更加精确;
    5. 结构在卸载过程的脱开,使卸载过程表现出非线性的特点,在分析时要特别加以注意;
    6. 卸载支撑点与油缸作用点的局部荷载较大,应该进行局部分析,一般尽可能使荷载作用于桁架内部加劲的位置。

    国家体育场支撑塔架上卸载点

    国家体育场卸载点(200t油缸)
    提升及滑移实例——烟台桥吊
  • 烟台莱褔士船厂2万吨多吊点桥吊的提升、滑移与卸载
    1. 采用大型混凝土立柱,两根横梁,横梁高度18m、宽度4.65m、长度130.6m,加上内部设备及外部的大型滑轮组重量为4200t,两根大梁分别提升的高度为74.5m和104.5m,然后滑移到支座位置;
    2.在混凝土立柱的中间有一凹槽,槽口内在混凝土顶部横架两根提升梁,梁上有4个350t液压提升器。大梁采用提升托梁托住,与提升器的钢铰线连。

    3. 大梁滑移是在滑移梁上进行的,滑移梁第一段两端在混凝土立柱的凹槽两边。因此大梁提升时带了滑移梁第一段。
    4. 提升托梁采用中间凸出1.3m高度,这样大梁底面高出支座顶面;
    5.滑移梁的顶面采用倾斜面,在滑移过程中大梁沿倾斜面逐渐下降,到达支座时滑移到支座顶面。
    6. 滑移采用钢铰线牵引。

网友(2017-07-19):
小白,怎么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