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怎么标注?

楼主(2008-07-26):
我想请教下这个倒角怎么标注,角度的小圆圈怎么输入的,要切换输入法吗?谢谢了

网友:
箭头指引再按S设置为多行文字
度数的话如果是机械版本的CAD
直接可以选择
如果不是请输入%%D

楼主:
谢谢了,圆圈打出来了

网友(2008-10-18):
标注倒角应在倒角延长线上一点为端点画一水平线段后,在水平线段上标柱上相应的文字。标注度数的圆圈可选取标注角度命令或用%%D手动标注。

网友:
这也要寻求帮助吗?太简单了

网友:
只要是有求知欲,我们都应该尽力帮助别人

网友:
是新手吧!

网友(2010-12-25):
应该尽力帮助别人

网友:
呵呵,可以把%%d中的d记做du,%%c是直径标注的那个fai

网友:
应该多看看教程,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