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弹簧受高速冲击会塑性变形?

楼主(2008-07-26):
《机械设计大典上》第3卷278页写道:

7、受冲击载荷的圆柱螺旋弹簧

当冲击速度v大到某一临界值后,无论冲击体的质量大小,均会在弹簧受冲击端的第1圈引起塑性变形。对钢制圆柱螺旋弹簧该速度临界值是:
圆截面簧丝:v=0.029t (m/s)
矩形截面簧丝:v=0.022t (m/s)
式中 t —— 材料的扭转屈服点

请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
物体受到冲击,实际是能量的一种转移,材料受力而变形是接受能量的体现,从材料微观看,是晶格的微变形,当变形能超过某值,就会有残余不可恢复的变形存在,这就是冲击速度对弹簧的影响,实际是一种能量的突然聚集,由于速度快,无法实现正常传导而导致的能量聚集的残余变形能,

楼上为什么研究这东西,有人要考你吗?应聘吗?

楼主:
1、“变形能”是否就是“畸变能”?
2、“无法实现正常传导”是不是指“应力波”?应力波速==音速。
3、质量小了,动量冲量和能量都会小啊?但其塑性变形和质量无关?
4、我快速的对称扭转一根轴,和快速的拉压一个杆,是不是即使在屈服点之内,也会有塑性变形?
5、只在第一圈变形,说明各圈并非同时动作,而是有先后的?
6、联想到水锤现象,也很相似。yes?

当我感到烦躁痛苦时,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就拿出一本书看。机械大典,幼学琼林;加热炉,道德经;声律启蒙,微积分;VC++,材料力学,抓到啥看啥。若看得入神了,连洗澡都忘了,老婆在一旁咒骂了,只得悻悻的把书丢掉。
在我看来,知识不分高级低级深奥浅显,只分会与不会,不会的你去学就会了,会了就不存在高低深浅。
还有,越接近事物的本质,处理起问题来也越简单。
一旦学有所得,并能将彼此联系起来,我就感到减轻了些荒诞人生的痛苦。

网友:
材料对外界的反应都会有所滞后,有时候这个滞后会带来很大的性能差异。所以在做试验时,总会对变形速率加以限定。

网友(2010-08-16):
不知道这个帖子还有人没?我想做一个工装,小设备啦!校型一个拨叉类零件,想用冲击功的办法产生塑性变形,让每个产品变形后都是一致的。脑子还在一片茫然,用该采用哪个公式呢?从哪里入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