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换挡变速箱(ZF WG200)---请教

楼主(2008-07-26):
我公司通过测绘,已经完成了WG200的试制工作,现正在加载试验。由于箱体并未采用ZF现在的一体式箱体,而是分成箱体和箱盖两部分,所以心里不是很有底。主要是铸造箱体内油路有一定难度。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们指点。
还有就是一些进口件和外购件由于杭齿和ZF的打压无法批量采购,望有生产和购买渠道的朋友能联系我,站内短消息。

清单:挡位选择器,滤清器,制动蹄,快速放油阀

网友:

我公司正在为装载机和推土机主机厂做整体动力换档转向及制动的电液控制设计与配套,其中包括动力换档变速箱的液压换档控制。总公司是为ZF德国和ZF法国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做配套设计的。
有兴趣,可以看公司的网站了解详情。

网友:
WG有4和3个前进档和后退档。你现在做的是那种?
WG200变速箱有半自动或全自动换档控制系统。据了解,全自动用的少,主要是处理离合结合的元件仍是机械减压方式,电液比例减压阀受制于ZF公司。不知现在如何?
目前给国内主机厂做配套设计用的是零偏置反馈电液比例减压阀。
请看下面动力变速箱的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74492#pid374475

楼主:
我们现在做的是前4后3的,暂时用的是海宏的阀

网友(2008-09-10):
变矩器

变矩器也是340吗

楼主:
是的,YJH340。现在已经试制完成,正准备批量生产。就是档位选择器的采购还有些问题

网友:
档位选择器

档位选择器可找上海同济大学,有成熟产品。

楼主(2008-10-17):
谢谢敏喜老师。

网友:
同济的选择器还是有点问题的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是使用寿命还是可靠性不足

网友:
可靠性不足

楼主:
请问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生产厂家

网友(2009-01-15):
变矩器的供油泵是哪里的

楼主:
变矩器陕西航天,油泵东方液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公司通过测绘,已经完成了WG200的试制工作,现正在加载试验。由于箱体并未采用ZF现在的一体式箱体,而是分成箱体和箱盖两部分,所以心里不是很有底。主要是铸造箱体内油路有一定难度。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们指点。
还 ...

网友:
欢迎大家就动力换档变速箱各抒己见

外形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换档阀仍未升级,但采用的换档阀只是电控而已,其换档离合器的接合方式仍是机械减压方式,降档还过得去,但升档时有冲击?ZF自动换档变速箱采用的是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原理见附图。
下图为Delta Power 零偏置比例减压阀离合器接合特性曲线:

A线, MPC4-PS换档控制器控制电流曲线 m A(%)
0-100ms毫秒为前档位与后档位的过渡时段,电流为0,比例阀阀口关闭
100-250ms为离合器充油时段,电流为最大,比例阀阀口全开,
250-380ms为离合器接合低压稳压时段,电流约300mA,压力在0.5公斤
380-1000ms为离合器逐渐升压时段,也称柔性接合,电流由300mA升至850mA,压力从0.5公斤逐渐升至17.5公斤

B线, 离合器充油、柔性接合流量曲线(L/min)
流量曲线有大到小 20-1L/min

C线, 离合器充油、柔性接合压力曲线(bar)
压力曲线有低到高0.5-17.5公斤

网友:
档位选择器可联系我.

楼主:
怎么联系您

网友(2009-08-08):
都是高人了,这个贴我看了一小时,长见识了```

网友:
很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2009-10-18):
正常发动车,变速箱油压为6个油压,可正常走车20~30米
待压力恢复正常油压16个油压,车速缓慢,接近停车
熄火停一会,在打火还是上诉原因
请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正常发动车,变速箱油压为6个油压,可正常走车20~30米
待压力恢复正常油压16个油压,车速缓慢,接近停车
熄火停一会,在打火还是上诉原因
请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型?
是否动力换档变速箱?
行走时是否为一档前进?

网友(2009-12-17):
请问楼主: 你们现在进展怎么样了呀?
还有摩擦片是哪里的,摩擦片上的齿是什么花键

网友:
学习了,工程机械我们不做的

网友:
你好,请问怎样才能和你取得联系呢?

网友:
看的我眼花缭乱,都是专家啊

网友(2010-01-20):
这种变速箱天工平地机用得不少。

网友:
这种箱子用的地方多了,国内大一点的工程机械厂都有使用

网友(2010-08-19):
可以完全国产化,我也做过从WG150-WG200/WG158-WG210。

网友B(2011-05-19):
动力换挡的确是工程机械的一大趋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力换挡的确是工程机械的一大趋势

目前国内多是ZF的技术转让产品,机械减压或机械缓冲+电磁换向的电液换挡控制系统,而ZF在国外采用的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电磁换向阀的电液比例换挡系统。两者区别如下:
1,机械减压电磁换向阀换档:
n

离合器接合曲线调整难度大,接合曲线单一,换档操作时离合器接合时间长,易掉档减速

结合粗暴,换档冲击大,使传动件产生较大的动负荷,加剧零件磨耗
n

对操作员野蛮操作无限制手段,一旦发生高负荷启动或高速启动,不减速换向时,离合器摩擦片滑磨攻大,导致摩擦片烧毁,

换档冲击大,驾驶舒适性差
2,电液比例减压电磁换向阀动力换档:

采用零偏置比例减压阀,离合器分离、结合周期短,
   各档位离合器结合曲线可根据负荷大小任意调整,减少启动加速时间,节省油耗

结合柔和,离合器摩擦片滑磨攻小,减少摩擦片磨耗,延长使用寿命
n

限制高负荷启动或高速启动,不减速换向时,防止野蛮操作
n

换档冲击小,驾驶舒适性好

网友:
个人觉得全液压是发展趋势

网友(2011-07-16):
各位大侠努力啊,别沉了

网友(2011-09-12):
各位大虾,本人可提供WG200的电磁阀(给杭齿配套),有需要可联系我,谢谢

网友D:
备注下,我公司专注于汽车自动变速器比例电磁阀和PWM电磁阀的开发和国产化,目前已为多家主机厂配套比例电磁阀和PWM电磁阀。ZF原厂WG200电磁阀为博世公司的普通开关阀,我公司开发的电磁阀为高速响应开关电磁阀,响应时间小于5毫秒,并进行了7亿次寿命试验,产品各项性能均超过博世产品(博世也是我公司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网友E(2011-12-06):
引用 网友D:
备注下,我公司专注于汽车自动变速器比例电磁阀和PWM电磁阀的开发和国产化,目前已为多家主机厂配套比例电磁 ...

不知道普通的ZF用的开关电磁阀你们做的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贵公司电液换挡变速箱目前进展如何

网友(2012-02-19):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普通的ZF用的开关电磁阀你们做的怎么样

我们目前正在给杭齿配套,但是这个阀内部结构和博世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阀是PWM电磁阀,性能、成本方面比博世的要高一些,我们主要给汽车自动变速箱上配套,工程机械这块目前只有这一型号产品。请看图片

网友(点评):
电流与压力的控制曲线有吗?对离合器是直控还是通过驱动滑阀控制?流量多少?大于10L的有吗。压力多少?大于30公斤的有吗?

楼主:
变速箱已经小批量配套徐工了

网友:
好像听说徐工自己也上WG200了

网友(2012-05-08):
YJH340的原始特性数据哪位能提供下啊

网友F(2013-10-17):
学习了,很专业啊。
有做VBS电磁阀吗?贵州red forest就算了!

网友:
听起来很牛的感觉啊

网友G(2013-11-27):
有人知道汽车上自动换挡的电磁阀和工程机械上的电磁阀有什么不一样么?为什么工程机械上的都是比较长的插装阀?汽车上的电磁阀确很小呢?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很专业啊。
有做VBS电磁阀吗?贵州red forest就算了!

呵呵,电磁阀业内人士啊,当然有人做。本人非红林的,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出来的,现在浙江做阀。qq55276284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人知道汽车上自动换挡的电磁阀和工程机械上的电磁阀有什么不一样么?为什么工程机械上的都是比较长的插装 ...

汽车车上对体积和重量要求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国内多是ZF的技术转让产品,机械减压或机械缓冲+电磁换向的电液换挡控制系统,而ZF在国外采用的零偏置 ...

我们做的汽车自动变速箱电磁阀都是做先导阀驱动滑阀的,一般12V的阀压力在0.6Mpa,有一款24V比例电磁阀用在工程机械上的是0.8Mpa,有兴趣可以联系我,陈力博15657935177,谢谢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G:
有人知道汽车上自动换挡的电磁阀和工程机械上的电磁阀有什么不一样么?为什么工程机械上的都是比较长的插装 ...

自动换挡变速箱采用的插装阀功能单一,通常为机械或电液比例减压阀,用于驱动滑阀,压力低(2-5Mpa),流量小(4L/min),体积小。工程机械采用的插装阀压力高,流量大,功能多,自然体积大。
国内工程机械自动挡变速箱通常采用先导减压阀驱动滑阀来实现离合器的控制,而ZF,DANA,CNH最新自动换挡变速箱均采用零偏置比例减压阀,相应速度快,压力高,流量大,无需滑阀,即可实现离合器的柔性接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