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 主轴停止时出现轴监控误差

楼主(2008-07-26):
我现操作的一台六轴数控滚齿机,主轴设计转数为400转/秒。现主轴在130转/秒及以上时,能正常启动工作,但主轴停止停止时就时出现轴监控误差,刀架急退。
在以前我最高采用过去275转/秒。启动、停止都正常。

网友(2008-11-23):
有间隙  而系统当中监控值太小
是是把监控值改大点

网友(2009-01-13):
看看是不是主轴监控模块atis出现报警,根据说明书设置一下,还有可能硬件损坏!

网友(2011-10-19):
把监控值改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