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2008-07-26):
谁知道玻璃钢的密度是多少?
谢谢!

网友:
热固性塑料的玻璃纤维增强衬玻璃钢,成份不同所有密度也不一定。

网友:
这个跟产品的原料配方的制造成型工艺有关.
一般来说手糊产品:1.5-1.6 kg/m3
RTM:1.5-1.6kg/m3
SMC:1.9kg/m3

网友(2008-09-04):
这还用得着问啊??
上网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