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 铝合金加工的速度---请教

楼主(2008-07-26):
我们现在用的铝合金为6061 T6,刀具是硬质合金,一般外形是16或12MM 两刃平铣刀。通常每层是2MM,FEED是1000。每次吃刀约刀的50%。

有人说3刃或4刃更好,但2刃我们自己磨的,3刃或4刃自己磨不了,要到外面磨。

有人说,一层可以下5MM甚至更多。

不知哪位高人,是真的有经验的那种,提供一下您的数据, 比如使用的刀具的品牌。

我们是小的铝零件制造商,赚点血汗钱,总觉得机器的能力没有发挥。

网友:
6061是高硅铝吗?含硅量多少?我就懒得查了,呵呵。
如果你的刀具是正规的硬质合金铣刀,切深5毫米当然没问题,甚至还可以更深,前提是要使用好的刀具。
你只说了进给,没有说线速度啊。好的刀具线速度可以到600多米,每齿进给可以0.15左右(直径16的铣刀,12的铣刀每齿进给给0.11左右)。如果你的刀具没有这么好,适当降低速度和进给。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几个老外的朋友都是做数控的,有些录像发过来,看得吃惊,象切豆腐一样。

网友:
铝合金两刃铣如果你用的是比较好的刀片的话可以到6000转,每转的切削量可以到0.25mm。铣5mm绝对没问题 。装夹一定要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