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焊接材质(1Cr25Ni20Si2) 用什么型号的焊条来烧,不会爆焊缝?

楼主(2008-07-27):
请问   不锈钢的焊接材质(1Cr25Ni20Si2)     用什么型号的焊条来烧,不会爆焊缝?   现我已经用G308     E308-16的焊条 烧过  结果焊缝爆焊.!

紧急求救!谢谢!

网友:
1Cr25Ni20Si2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其Cr/Ni小于1,一般应保证焊缝金属具有母材化学成分大致相近,且要增加Mo,W,Mn等元素含量。
可选用E309-15,16 或E310-15,16 也即A302,A307 或A402,407 ,后者会相对较好。

网友(2009-02-12):
1Cr25Ni20Si2应该是一种耐热钢,我们用过!
我用的焊条是E309-16,即A302,但如果用A402会更加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钢材是310S奥氏体不锈钢,属一种耐热钢种,焊条就按两位专家说的用

网友(2010-09-08):
谢谢!还有人说用A412,即E310Mo-16,请问哪个更合适?

网友:
1Cr25Ni20Si2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其Cr/Ni小于1,一般应保证焊缝金属具有母材化学成分大致相近,且要增加Mo, ...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不锈钢,铬和镍又怎么会小于1??
搞错了吧

网友(2010-12-23):
谢谢你,很好的贴子,不错.以后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