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G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7):
各位网友:谁接触过德国力士乐EMG问题,阀的型号为SV1--10/48/315/6和SV2--50/1500/315/8/0。都是啥意思。最近我们的主机EMG老是出现失控,在手动状态不听使唤,出现自己上升不停,什么原因。先谢谢。

网友:
1、可能是零偏;
2、可能是定位爪脱位,手工调节让其入位;
3、可能转盘有大颗粒污染使其卡死。
仅供参考。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提供一下

网友:
自动状态下没有问题吗?
那要电控的查一下。

网友:
EMG伺服阀sv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