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动油缸----请教

楼主(2008-07-27):
各位液压高手:
    我们产品研制中需要高速运动油缸,初步设计油缸内径110,活塞杆径80,要求活塞回程运动速度3.3m/s.伸出速度则相对较低。有杆腔流量为890L/min,接口通径40,无杆腔流量1890L/min,接口通径两个40,或1个60。流量大,速度高,在以前的设计中从未遇到。请问能否实现,国内哪里家公司能生产此类缸。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如果你行程不太长,应该容易实现,关键是油缸密封件的选择。

网友:
用活塞环密封应该可以吧。

网友:
咨询下天津优瑞纳斯,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选用了他们的标准

网友:
优瑞纳斯具有相当实力,如果你不是让他们做,估计也不会透露。你先联系一下。如果有需要我帮你咨询一下吧。

楼主:
感谢指点。行程660,每次运行时间仅0.2S,缓冲也是设计的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活塞环密封?

楼主:
优瑞纳斯与优瑞纳特有无关系,前者是不是中外合资企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活塞头伸出部分和端盖配合做缓冲;
活塞密封用格来圈及自润滑好的导向带;
杆密封用两级斯特封和双唇防尘圈及自润滑好的导向带。
如回程速度比伸出速度快很多的话,密封问题基本不用担心。

网友:
活塞在回程是带负载吗?如果有,多大?这种情况下还得考虑由于惯性在缓冲腔产生的油压峰值问题.系统压力是多少?你自己做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快速回程就可看作带有负载了,缓冲腔可做成独立的,不影响系统及密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 l5 \! O0 U" Z6 N! g
快速回程就可看作带有负载了,缓冲腔可做成独立的,不影响系统及密封件.
负载的大小,决定进入缓冲腔瞬时压力峰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