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间隙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7):
我用的是北京KND车床,在车削过程中X直径方向的尺寸老是经常频繁变化,跟切削用量,刀具没什么关系,我想是丝杠误差补偿不够,于是就把原来的数值给增大了一些,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帮补偿数值改变后,工件坐标也会改变,当把中划板停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如果输入一样的X间隙补偿数值,结果是工件坐标会改变,是不同的改变,即会大会小.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是KND具体什么型号?是不是老早以前的产品?
现在的应该不会了.

关于丝杠螺距误差应该以检测机构(比如双频激光等)检测数据为依据,设定相关参数,用电气的方法大致弥补机械(主要指丝杠)的不足或磨损等,
关于间隙补偿,则是考虑到机械传动链之间固有的反向误差(有时也不稳定).

楼主究竟是要改变螺补数值还是要改变间隙数值?不管改变哪个数值,最好都要进行机床手动回零一次的操作,这样你感到疑惑的问题就应该不会存在了.

网友:
补充一点:
间隙补偿值不应该和机床工件坐标系有关,这应该是早期的不成熟产品的一些缺陷,被楼主用心发现了.
祝贺楼主!

网友:
数控散人对KND系统很了解啊,对机械补偿也是,说得一目了然,

楼主:
哦,是不是老的我也不知道,不过这种车床的坐标回零是没有限位开关的,就是活动零点.

网友:
你先看看系统有没有接地。在确认电子齿轮比的参数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后确认下X轴的并冒有没有松。

网友:
首先得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打过 才能进行补偿的啊 ,补偿值不能随便改大改小的哦

网友:
机械老化,齿轮或者螺纹磨损

楼主:
首先得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打过 才能进行补偿的啊 ,补偿值不能随便改大改小的哦
哪位朋友知道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
用到激光干涉仪固然很好,一来成本太高,二来你的车床也不是大型机床。
上次让别人检测,别人报价,一根轴800元。如果不是特别贵重的机床,是很不划算的。

网友:
可能是丝杆轴承磨损,倒致丝杆有轴向窜动,最好用激光干涉仪检测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检查过丝杆没磨损的话,哪很大可能性就是X轴的异轨磨损了造成跳动!

网友:
参数补偿XZ

网友A:
参数 补偿X Z 轴的间隙

打开参数1851    1852 。用百分表打出X轴或者Z轴的间隙。乘以一百的进位倍数。然后补偿进相应的参数。需要的是慢慢试着从小到大依次补偿。同时不断用百分表测量间隙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参数1851    1852 。用百分表打出X轴或者Z轴的间隙。乘以一百的进位倍数。然后补偿进相应的参数。需要的是慢慢试着从小到大依次补偿。同时不断用百分表测量间隙的变化。

百分表的测量值只有几个毫米,而机床的丝杠轴行程是几百毫米,如何用百分表测间隙啊?不是很理解,望指教1

网友:
回楼上
一般会在机床行程范围内测量三个点,接近两头+中间位置各一个.然后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如差值不大(<15%)可取平均值;如差距较大(>30%)则取其较小值;如差距太大(>50%)则应该考虑调整机械部分.当然,这是经验之谈.
如果是采用激光测量的话,要直观的多.
但是,不管怎样,总是用较小的值做为最终的间隙值(防止出现过盈特性).

网友:
首先,楼主到底是补反向间隙还是螺距误差?
补反向的话,用不到激光干涉仪,千分表就可以,这只能消除反向时的误差,最多可以分别补工进和快进。这个补偿是最基本的,基本都要补,要是不同位置的反向不一致那是机械有毛病,靠电气解决不了。
螺距误差就得用激光干涉仪了,可分别补正,反向,目的是为了消除丝杠本身的螺距误差。
我认为,用KND补补反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