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基准面标签位置

楼主(2008-07-27):
如图所示,当把基准面的标签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后,标签出现了一个到基准面之间的连线,感觉不是很好,怎样回复原来的样子啊?(即基准平面初始创建时的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主要是从来没移动过基准面

网友A:
先选择要移动基准平面使其高亮显示,再单击右键,选择“移动基准标签”,最后左键单击你要放置的位置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人~~~这都玩过
小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要移动基准平面使其高亮显示,再单击右键,选择“移动基准标签”,最后左键单击你要放置的位置就OK了!

谢谢,基本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