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胶管与接头,国产管和进口管差距在哪?

楼主(2008-07-27):
我是生产液压胶管的,现在我们这里的胶管主要用在煤矿和一些普通的液压设备中,但是在一些大型的工程机械中,很少有国产胶管.国产管和进口管的压力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想是不是差在了脉冲和耐高温这两方面呀?

网友:
国产贴牌出口转内销的也有,关键看厂家技术力量。

网友:
要做脉冲疲劳测试吗?
温度交变测试做吗?

网友A:
呵呵呵,这方面倒不是很清楚,希望有行家解释!不过作为使用者,从价位上我感觉进口管子只比国产管子贵20~30%,这样我还是选用进口管子!不过在不关键的设备油路上我多选用的是国产胶管总成和接头!

网友:
还是进口的胶管和接头质量好一些。我们曾经从太原进了一批胶管和接头,一个月爆了40多根,还有就是接头开裂的。现在我们全部更换成进口的,问题少多了。都快两个月了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网友B:
国产管子耐压力寿命和强度都不够理想,容易爆管子,耐温度性能也不好:
国产接头加工精度不高,密封性能较差,还有就是强度不够,材质差,螺纹容易伤手,锥面配合加工质量也不高。进口的就是价格太高,质量比国产的好得多,一般高压系统用的比较多。

网友(2008-11-03):
进口胶管接头扣压设备

我公司专业从事进口胶管接头及进口扣压设备,如有疑问可联系我。

网友:
加工工艺不到家,接头的刀齿和软管连接不牢固,管子钢丝耐压力寿命和强度差,最后爆管、油污染

网友:
我以前用过的呀,国产的高压油管有的也不错呀! 西北和广州的还好! 没有出现过爆管的现象,主要技术参数在选用时要正确.

网友(2009-02-03):
承受的压力不同。

网友:
我们工程机械上就是使用的国产胶管,很少出现爆破得情况,感觉还不错
不过国产接头因制作工艺和材质的不同就不如进口,密封性差,还有出现开裂的情况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B:
国产管子耐压力寿命和强度都不够理想,容易爆管子,耐温度性能也不好:
国产接头加工精度不高,密封性能较 ...

您好,请问派克或伊顿的高压胶管(2m)和管接头单价是多少呢?比国产一般贵出百分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这方面倒不是很清楚,希望有行家解释!不过作为使用者,从价位上我感觉进口管子只比国产管子贵20~3 ...

您好,请问派克或伊顿的高压胶管(2m)和管接头单价是多少呢?

网友(2023-01-15):
国产品牌我用的宁波海格威的挺不错的,国内前三大厂

网友:
国内做胶管的小厂太多了,质量不能保证!直接从大厂购买,还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