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阀与截止阀的区别

楼主(2008-07-28):
闸阀和截止阀是两种最常用的关断用阀门。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1、结构不同。闸阀比截止阀结构复杂,高度尺寸较大,从外形来看闸阀比截止阀短而高,特别是明杆闸阀需要较高的高度空间,这在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型要注意的。
2、密封面不同。闸阀在开启和关闭时阀芯和阀座密封面始终接触并相互磨擦,因而密封面容易磨损,特别是在阀门处于接近关闭状态时,阀芯前后压差很大,密封面磨损就更为严重;

而截止阀的阀瓣一旦处于开启状况,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接触,因而它的密封面机械磨损较小,但是介质如果含有固体颗粒,容易损坏密封面。

闸阀密封面有一定的自密封能力,它的阀芯靠介质压力紧紧地与阀座密封面接触,达到严密不漏。 楔形闸阀的阀芯斜度一般为3~6度,当强制关闭过量或温度变化较大的阀芯容易卡死。所以,高温、高压楔形闸阀,在结构上都采取了一定的防止阀芯卡死的措施。
    截止阀的密封面,必须施以强制力关闭的阀门才能达到密封,在同样口径、工作压力和一样的驱动装置下,截止阀的驱动转矩为闸阀的2.5~3.5倍。这一点在进行电动阀门的转矩控制机构调整时,应加以注意。

截止阀的密封面,只有在完全关闭时才相互接触,强制关闭的阀芯与密封面的相对滑移量很小,因而密封面的磨损也很小。而截止阀密封面的磨损,多数是由于阀芯与密封面之前有杂物,或者是由于关闭状态的不严密,引起介质的高速冲刷所致。
3、流阻不同。闸阀在全开时整个流道直通,此时介质的运行的压力损失最小,与截止阀相比较,它的主要优点是流体流动阻力小,普通闸阀的流动阻力系数约为0.08~0.12,而普通截止阀的阻力系数约为3.5~4.5。开启关闭力小。闸阀通常适用于,不需要经常启闭,而且保持闸板全开或全闭的工况,不适合调节、节流使用。而截止阀在整个行程中的流阻都很大,不平衡力大,所需的驱动力或力矩也相应地要大很多。但它很适合用作流体的调节、节流。

对于高速流动的介质,闸板在局部开启状况下,可以引起阀门的振动,而振动,又可能损伤闸板和阀座的密封面,而节流,会使闸板遭受介质的冲蚀。
4、流向不同。截止阀在安装时,介质可以从阀芯的下方进入和从上方进入两种方式。介质从阀芯的下方进入的优点是当阀门关闭时盘根不受压力,可以延长盘根的使用寿命,并可以在阀前管道承压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盘根的工作。介质从阀芯的下方进入的缺点是阀门的驱动转矩较大,约为上方进入的1.05~1.08倍,阀杆受的轴向力大,阀杆容易弯曲。为此,介质从下方进入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小口径截止阀(DN50以下),DN200以上的截止阀都选用介质从上方流入的方式。电动截止阀一般是采用介质从上方进入的方式。介质从上方进入方式的缺点正好与下方进入方式相反。而闸阀的流向,从两方进入效果都一样。
截止阀与闸阀相比较,优点是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制造维修方便;缺点是液体阻力大,开启与关闭力大。
5、行程不同。闸阀的行程比截止阀的要大。

6、维护流程不同。闸阀的维修,不适合在现场管道上进行,而 大部分截止阀的阀座和阀瓣,可以在线更换,无需把整个阀门,从管线上拆下来,这对于阀门和管线焊接成一体的场合,是很适合的。

当然,闸阀与截止阀的区别还不止这几种,在选型和使用中我们要很好地区分它们的异同,才能避免出错。截止阀和闸阀的应用范围是根据其特点决定的。在较小的通道中,当要求有较好的关断密封性时,多采用截止阀;在蒸汽管道和大直径的给水管道中,由于流体阻力一般要求较小,则采用闸阀。

网友(2008-10-08):
很精辟 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说得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