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的底孔公差为多大?

楼主(2008-07-28):
直径3的定位销 底孔公差为多少啊?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销啊,手册上可以查到,对应的销的销孔。

网友:
首先学会经常查手册。
你的问题看你得情况:
1、定位的工件的尺寸
2、定位孔的制作手段
3、定位销和要定位工件的材料
等等

网友:
自由公差根据需要来定就可以了,
没必要做小公差的,做大点也没问题。

网友(2009-06-04):
机械手册查查看看啊

网友:
不知你这定位销干什么用的,不同用处的公差也不一样,甚至在不同行业定位销的名字一样但却是完全不同的2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