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磨才不会让铣刀直径变小?

楼主(2008-07-28):
立铣刀用钝了。怎么磨才不会让铣刀直径变小?请教。

网友:
如果立铣刀每次进给都不深,钝了以后整段切掉重新刃磨,这样直径不会变小。但是如果在加工过程中磨了修光刃,直径会稍微变小一点,顶多最后的一刀换新的铣刀走一遍。

网友:
立铣刀铣个平面,台阶什么的直径小点也没什么吧。
刀片本来就很小,还是磨了修光刃比较好。象老马说的最后一 刀换个刀头走一遍,CNC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从来都没有截断过铣刀,都是磨修光刃,一直用到刀头一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