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清洗的温度和压力是多少

楼主(2008-07-28):
请教:蒸汽清洗的温度和压力是多少?EPDM或硅胶不能满足吗?

网友:
楼主您好!
您说的是使用饱和蒸汽对机器或容器进行消毒的么?
您说得太笼统了,有点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根据资料:EPDM可以耐200°C的蒸汽,硅胶可以耐210°C的蒸汽。
但是如果在一般食品饮料设备上进行消毒,无须这么高的温度,即使是UHT,亦是在136°C~148°C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马
本来阀门是配硅胶膜片,PN10BAR。现在客户换成PTFE+EPDM,我们的PTFE+EPDM只能达到PN4BAR。客户举例蒸汽清洗需要换膜片,怎么办?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PTFE+EPDM更换硅胶?并且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区别?

网友:
那推荐您使用超高分子量PE(UHMPHE),或者PEEK和M111,我们的一些使用蒸汽消毒的阀门密封件,也是使用它。
南京天勤高分子材料公司

网友(2009-03-30):
哥们用蒸汽清洗太损伤设备了,材料一定要选好的呀
我可有经历呀。

网友(2009-08-06):
美国Goodyear研发的Pyrosyn® synthetic rubber做高压蒸汽软管时温度达406℉(摄氏208度)
耐压可以达到1.72Mpa

网友:
用蒸汽清洗很麻烦的,你的设备形变比较大,如果设计上计算不准确,机器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2009-10-11):
150度左右就可以了吧

网友:
设备清洗正在向低温清洗方向发展   节能 且不损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