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送线 链轮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8):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在此向各位大侠求助一个难题,我们厂正在做一个滚筒流水线,由于开始安装时,滚筒都有点紧,现在装入链轮后感觉.电机总是带不动,一共30M长,一个电机带动.滚筒共140个,200一个挡位,链轮之间采用的是两个滚筒,相互边接的方式.如图,,现在的情况是空载也带不动,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别的方式,就是链轮之间有没有别的方式链接,,或者别的方式也行,大家能帮忙提提意见吗~!~

网友:
1,电机功率不够。2,主动轮应在中间位置比较好。

网友:
1,请计算电机功率是否足够;
2,安装滚筒的时候,保证在不挂链条的情况下,每个滚筒都活动自如
3,一根一根的安装链条,每安装一根时,都试验一下挂好链条的滚筒的活动情况

楼主:
现在电机装在中间已经不好装了,只能装在边上.   没有挂链条时,滚筒在上面如果用手转的话,手转过后,滚筒还可以转大约两三圈.,电机功率是4KW的,现在只能装在边上,电机如果放在中间,好多东西都要重新设计了,现在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滚筒上放两个链轮,里面是两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外面是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每个链条上的负载,但是现 在,,有些链轮上面总是靠不到链条.已经在下面装了惰轮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30M 长  现在已经可以安全运转了15米,还有滚筒在转的时候,总有一些一顿一顿的.

网友:
电机功率可能小了,下午发个图供你参考。

网友:
这是我以前设计的一个链轮传动冷弯型钢的东东,仅供参考,你也可以参考皮带传输的设备。

楼主:
谢谢你,我们的模式差不多,现在就是拉不动.然后还有走的时候一顿一顿的,刚放了一个一吨的发电机组.走的很艰难.

网友:
你用的是双排链轮
还是用二个单排链轮拼焊而成的,若是,二链轮错位不同步,焊接时要用双排链条定位焊接

看了你的图纸,用的是单排链条,上面的情况不成立

又仔细看了你的文字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滚筒上放两个链轮,里面是两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外面是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
应是内外二二交错连接,我单位就是用这种结构的
你自己去查下分析

楼主:
你好,我们现在用的是单排 的,,之间有些错位了,影响会如何呢,现在走的时候是有点一顿一顿的,,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
单排链条用单排链轮拼接是没关系的,双排链条就有影响了
9楼内容已编辑过,我认为还是结构问题

楼主:
可是去哪儿查询呢.还 有你说结构有问题.可以述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滚筒上放两个链轮,里面是两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外面是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每个链条上的负载,但是现 在,,有些链轮上面总是靠不到链条.已经在下面装了惰轮了

上面的文字内容是否能传上2组(8个)链轮链条传动的结构示意图纸上来

楼主:
示意图如下

示意图如下

网友:
楼主说的咯噔咯噔应该与涨紧有关吧。
反正已经做到这样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1,确认所有的滚子安装正确(你已经说转动灵活,那就没问题了)
2,把链条涨紧。我感觉,每一节链条都要涨紧。我们做过10几个链轮的,要涨得很紧才成,否则受到冲击都可能跳齿。涨紧的链条,本身的力量就很大了,
3,更换一个更大的电机试一下。 我目测你的电机好像太小了
看你现在的结构,一根轴上的两个链轮是不是齿对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14楼的
第4张照片---二二错开联接,没问题
第3张照片---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从结构上看相当于双排链轮链条

双排链轮用2只单排链轮拼接,又错位,影响链条啮合
目前的处理方法;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改二二错开联接

楼主:
电机 是4KW的,,还有链条涨紧不好弄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链条涨紧呢,,,

楼主:
不是双排链轮啊,,现在都是单排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拉不动,不知道是不是线太长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 是4KW的,,还有链条涨紧不好弄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链条涨紧呢,,,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么?
马上做些涨紧支架就好了,先装上试一下,没问题再做正式的。你那个架子上面,直接打通孔都可以的。
可以做成这样长孔可调的。

网友:
第3张照片---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从结构上看相当于双排链轮链条

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相当于一个整体,里面的链轮与外面的链轮不同步,里面的二只滚筒链轮二二联接时,因不同步产生链轮角度偏差,链条装上去会舒服吗?

涨紧轮靠调节上下位置来达到(包角)目的,最好从下往上移,图片是上往下移结构不合理

目前试验方法
四个滚筒用一个链条合起--改二二错开联接,从动力头出来就二二错开联接
涨紧轮不要顶死(阻力)
点动电机,试运转
看结果怎么样

我们做到现在了,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算了..谢谢各位大侠了,,在网上讨论再多也没有在现场了解的多,就此谢过,实在不行,厂里就出去请人了,

网友:
1、马达的功率问题。这么长的距离,4KW的肯定小了;可以采用分段传动,用2-3个马达,你那个结构不难改。
2、链条松边的问题。可以考虑在链轮下面用小方钢做个托架,隔一段安装一条。

网友:
rollar 转起来可能不同步,会损耗不少功率。起不到同时发力的作用,需要的电机功率要大些。拙见,不一定对。

网友:
全部挂在一根连条上

网友:
学习中,
讨论的不错呀~

网友:
时效炉滚筒组

跟你那差不多。全长8米,摆线针1.5kw。
貌似你换成6kw的试一试。

网友(2009-07-16):
请问我厂有台流水线那个链轮转动有声音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有可能将辊分为前后两段,加一台电机!每组用一根单链条!每间隔两个辊加一个压轮。这样运行起来的链条就会在主动轮两边出现一个松边和一个紧边。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了。电机功率小除外!

网友:
链条老是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