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这些CAD字库文件

楼主(2008-07-28):
如题
       打开AUTOCAD文件,这是提示“未找到字体……”、或者出现一个打开的形文件提示。最终出现乱码。一些已经找到,还有仍然没有找到,郁闷。
       我经常出现的是这些:
       形文件:lctype.shx;tool.shx
       字体文件:Intecad;ktj-s;lc-hztxt;
       如图:

网友A:
一般用hztxt.shx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hztxt.shx都可以解决
谢谢老大回复,可是就是俺的最后那个贴图没有解决,不知道他们使用了什么字库文件。

网友:
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不过还是没有解决。哎
准备打开的是R13文件。老是出现“形文件:lctype.shx”图片2的提示,结果就是图片3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HMHZ文字
包括从天内所提供来的发动机图纸也都是HMHZ文字
下午上班的时候留意下
如果有你所需要的
晚上的时候再提供!

网友:
搂主可以改成宋体试试

网友(2012-07-10):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还是没有解决。哎
准备打开的是R13文件。老是出现“形文件:lctype.shx”图片2的提示,结果 ...

可能你将这些字体放错地方了吧??应放在CAD的安全装目录下的“Fonts”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