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中的浏览器很讨厌,怎么在画图的时候删掉?

楼主(2008-07-29):
pro/e 中的浏览器很讨厌,怎么在画图的时候删掉?

谢谢!

网友:
在tools里----customize screen

网友:
在config.pro里填写:  dm_remember_server  no

网友:
2楼和3楼的是否都可行,有尝试过吗?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关闭对待

网友:
按照此方法可以,耐心往下一步一步走就可以了。

网友:
两种方法都试过,可行
关键是要保存config文件,这样以后每次运行都不会出现浏览器了
又学到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