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阀的原理,功能,使用情况介绍---请教

楼主(2008-07-29):
各位大侠,如题请教。配重阀兼有减压阀、溢流阀、单向阀功能,但具体原理与使用实例我不清楚,能否介绍介绍。它和平衡阀的区别主要在哪?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直接粘贴图

网友:
为何称为配重阀,看画法就是一个溢流减压阀啊。

网友:
能不能给一个准确的图呀,这样也好帮你分析呀!

楼主:
我又查看了一些资料,它有三个油口,进油口、次级油口和回油口。在使用中从进油口到次级油口起的是减压功能,从次级油口到回油口是溢流功能,主要用来平衡数控机床主轴,但具体的实例我不是很懂,请高人最好能举一个具体实例,带液压原理图的,分析一下原理及具体使用,谢谢了

网友(2011-01-03):
我也想知道,还有它有个外部泄油口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东西!!!!!!!!!!!!

网友(2012-10-27):
配重阀一阀两用。具有减压和平衡功能的复合阀。为工作母机主轴头油压配重提供良好的阀件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