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能用车床车出来吗?

楼主(2008-07-29):
如题,如能车出来是哪几种形式的蜗杆?

网友A:

可以!我在车间看工人做过。车床上好象有专门车蜗杆的设置。

楼主:

确定吗?我们同一张图纸,三个加工商,加工出来的蜗杆是各不相同,有的像矩形螺纹,有的像T形螺纹,就是没一家相同的。我怎么看都像是螺纹不像蜗杆。

网友(点评):
蜗杆牙形角为四十度,导程等于模数乘以圆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在车间看工人做过。车床上好象有专门车蜗杆的设置。

如果用普通车床加工的话,是在车头箱上挂轮

网友B:

以前四级以上车工必须会车,但现在会车的已经很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四级以上车工必须会车,但现在会车的已经很难找了。

那就是还能车哦。能车出来的有哪几种蜗杆形式呢?
怎么现在的加工商车出来的会相差那么大?根本不像蜗杆,像螺纹呢?

网友:

什么都能车
你要加工不

网友:

车蜗杆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楼主能将他们车的零件的照片传上来看看那吗(还有你的图纸)?见识见识,看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还能车哦。能车出来的有哪几种蜗杆形式呢?
怎么现在的加工商车出来的会相差那么大?根本不像蜗杆,像螺纹呢?

第一、磨刀,因为蜗杆蜗轮啮合的要坏要看它了;
第二、会算导程角,会搭挂轮;
过得这两关就可以车啦。

网友:

一般都能车 如果螺纹升角太大就不太好车了。磨刀时最好用同样大小模数的对刀这样就能避免牙型不正确

网友:

普通蜗杆是普通车床做的,双包络蜗杆是专用车床

网友:

蜗杆加工完毕是有点象梯形螺纹
蜗杆的形式是有多种,常见的齿形有轴向直廓和法向直廓蜗杆两种,我国常用的是20度齿形角轴向直廓蜗杆,梯形螺纹是29度吧,不过测量方法不一样哦 ,一张图纸加工出几种样式,嗯   ···是有意思    最简单的鉴别方法是和涡轮适配一下,根据你的描述,很容易分辨出来最符合的,然后好好按图检测就行。

网友:

忘记讲了,不管是普通车床还是数控车床,都可以加工单头和多头蜗杆。

网友:

07年甘肃车工技能竞赛就是车3头蜗杆

网友:

能,但不是不好车

网友:

按蜗杆的标准去检就对了?不对的就不是蜗杆

楼主:

我现在手上没相机,很遗憾不能把它们的图片传上来。
我们的图纸要求:模数2.0;齿形角20度;蜗杆头数1;分度圆直径22.4mm;蜗杆形式是阿基米德圆柱蜗杆;导程角5度6分8秒;

楼主:

我们现在没有专门检测蜗杆的量具。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导程角好像都问题不大,都能与蜗轮配合,只是间隙很大,
要把蜗杆旋转半圈以上才能把蜗杆蜗轮间隙消除。齿宽相差很大,一个齿顶宽2.6mm左右,一个齿顶宽只有1.5mm左右(用卡尺量的)。另一个用眼睛看齿形角好像有些差,没工具也不好检测。

网友:

哪位仁兄有DIN2999的标准啊,急谢了!
哪位仁兄有DIN2999的标准啊,急谢了!我的email: lhl631119@sohu.com

网友:

普通圆柱蜗杆若用直线切削刃在车床上加工,按刀具安装位置不同,切出的蜗杆又可分为
阿基米德蜗杆(ZA)、渐开线蜗杆(ZI)和法向直廓蜗杆(ZN)等。

ZA阿基米德蜗杆
车刀刀刃平面通过蜗杆轴线,车刀切削刃夹角2α=40° 切出的蜗杆,在轴平面上具
有直线齿廓,法向剖面齿廓为外凸曲线。而端面上的齿廓曲线为阿基米德螺旋线,
故称为阿基米德蜗杆。
这种蜗杆加工和测量都比较方便,故应用广泛。但导程角γ过大时加工困难。
难以用砂轮磨削出精确齿形,故传动精度和传动效率较低。

ZI渐开线蜗杆
车刀切削刃平面与蜗杆的基圆柱相切,被切出的蜗杆在轴平面上具有凸廓曲线,而在
垂直于轴线的端面上的齿廓为渐开线,故称为渐开线蜗杆。
这种蜗杆可以磨削(见下附德文原版pdf资料),故传动精度和传动效率较高,适用
于成批生产和大功率、高速精密传动。

ZN法向直廓蜗杆
当蜗杆导程角 γ较大时,为了使车刀获得合理的前角和后角,车制时车刀刀刃平
面放在蜗杆螺旋线的法平面上,这样切出的蜗杆,在法向剖面上齿廓为直线,故
称为法向直廓蜗杆。而在垂直于轴线的端面上的齿廓曲线为延伸渐开线,因而又称
为延伸渐开线蜗杆。这种蜗杆切削性能较好,有利于加工多头蜗杆,且可用砂轮磨
齿,常用于机床的多头精密蜗杆传动。

随着技术和产品要求的进步,需要切削速度进一步提高,车削法产生了瓶颈,于是
出现了旋风铣。即用旋转的刀具来提高切削线速度(可达每分钟400米),工件则无须
高速旋转。

蜗杆的旋风铣加工方法分两种,内旋风whirling和外旋风milling.

内旋风:工件圆周与刀牙圆周内切(蜗杆在刀盘内部) 精度可达DIN7 Ra0.8
外旋风:工件圆周与刀牙圆周外切(蜗杆在刀盘外部) 精度可达DIN6 Ra0.4

网友:

车出来的蜗杆精度比较低

网友:

粗加工用车床,精加工在铲齿车床上磨削。

网友:

蜗杆能车,车出来的精度如何啊?

楼主:

谢谢各位!
车出来的精度是多少呀?
还有蜗杆检测要用哪些量具和要检测哪些参数?

网友:

我们这里有蜗杆车床

网友:

我们这是全国定点生产绞车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四级以上车工必须会车,但现在会车的已经很难找了。

我们这儿的车工都会车,这是中级车工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虽然我们很少车。蜗杆可车可铣。

网友(2008-09-13):

我们学校的学生也练习这一内容

网友:

呀~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呀,你是 没学过?问问水平高的师傅就可以了

网友:

能车  你把图纸和材料传上来我们这就能车 ~!

网友C(2009-02-25):

导程角要求有这么严格吗?居然需要精确到秒??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了

网友:

蜗杆当然可以在车床上车,蜗杆的车削原理与螺纹差不多,我加工过12模数的蜗杆呢,加工好的蜗杆当然有点像梯型螺纹啦,因为它们的齿形角只相差10度。虽然原理差不多,但加工蜗杆要求要高多了,齿形角、中经、底径、光洁度要求都很高。

网友(2011-10-25):
好东西 ,学习了, 收下了

网友:
我知道蜗杆能在车床上车出,就是还没有见过。

网友:
主要在刀具,楼主的说法肯定有两个是不符合图纸的

网友:
我知道蜗杆能在车床上车出,就是还没有见过
谁有视频

网友:
蜗杆实际上也是螺纹。公制蜗杆牙型角40度,英制蜗杆牙型角29度。我们过去经常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程角要求有这么严格吗?居然需要精确到秒??

车蜗杆其实很好玩的。开粗、精车牙底、精车两侧面,倒角。车来车去要好几百刀。

网友:
搞笑把。是个车工都应该会。我没听错把。蜗杆,你是一头的还是多头的,我们这的车工基本都会。哦。对了。我是江苏无锡的

网友:
楼主找的加工单位技术也太差了点吧,连蜗杆都不会做,还开加工店?

网友:
2个模数的齿顶宽是1.68,全齿高是4.4,等于单边进4.4,在车床上意思是进8.8的意思,站里有个车蜗杆高手秋水狂刀,听说速度不是一般的快,我们一般车一条蜗杆有效长度100长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6个模数,以前车过一条1.5米的,7个小时,12个模数

网友(点评):
有1.5米长的蜗杆吗?是螺杆吧。蜗杆与蜗轮接触就那么四、五个齿,不会很长的。

网友:
我的回帖怎么没了。是蜗杆吗?我没听错把,我们这车工基本都会,一般8个模数以上升角太大加工有点难度。一般就俩种蜗杆。一种常用的 。还有一种径节的,我没车过,也没什么难度就按公式车就行了。主要是控制中径(一般小10-20丝)如果是多头的。最简单的就是小拖板来分

网友:
可以用数控车床,用宏程序编程,做蜗杆

网友:
都能车出来 太难车了 刀具要求高

网友:
蜗杆都不能车,那还叫车床?

网友D:
恳定能车。我过去就车过,而且是四个头的,分度精度达到0.02。呵呵,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恳定能车。我过去就车过,而且是四个头的,分度精度达到0.02。呵呵,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呵呵,我不会连蜗杆跟螺杆都分不清吧,是大型设备上用的,好像是什么自动送料的设备。那厂做的东西都是大件的,1.5M的蜗杆,4.5M的螺杆,多的是

网友:
小菜啊 我就是常年干蜗杆的

网友:
可以的啊,本人修过蜗杆啊,不过得在挂轮箱配换挂轮(齿轮)啊

网友:
    普通车床车蜗杆,只要车床能挂上的模数螺纹都能车出来,这是个技术工人的基本条件,要不只能算是个操作工。

网友:
在车床上车蜗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刀磨得标准,齿厚达到图纸要求就OK了,只要螺旋升角不是很大,还是很好车的,光洁度1.6还是不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