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推力计算---请教

楼主(2008-07-29):
请教各位大虾:
一竖直安装的丝杆机构,电机为安川400W伺服电机(SGMAH-04ACA21),用联轴器连接滚珠丝杆副(轴径15,导程为5mm),驱动丝母做竖直方向的上下运动。当伺服电机满功率运行时,丝杆副的丝母可折算成多大的推力?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还要知道转速啊

楼主:
转速为1000rpm

楼主:
自己顶一下:
1、丝杠中径在扭矩推力关系中没有直接联系,仅通过影响螺旋升角间接影响(但在校验时,须在计算推力与对应中径的丝杠的轴向额定负载中取小值);
2、当量摩擦角仅影响滚道受力状态(参与丝杠副受力分析),但对推力扭矩的关系不产生影响;
3、上例为:F=2πM/P=18692 N;(相同扭矩下,推力仅是导程的函数)
4、转速对推力没有影响,但对于运动过程表征其与机械效率的函数,功率校验时建议取η=0.85核定。
注:目前业内常常将机械效率在受力分析中体现,实为误区,效率是一个过程量,力则是点量,好比电压与电流分别跟电阻的关系。
以上为在百度知道中搜的答案,希望能有更好的解答

网友:
看看机械手册啊 螺旋传动部分都有说明,还有滚珠丝杠的样本上计算也有说明的。

网友(2008-10-19):
引用 楼主:
转速对推力没有影响

有影响。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您没有考虑电机的本身特性,电机的转速和电机输出的扭矩是有关系的,请参看您所用电机的说明书。
一般,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之下是恒扭矩输出,在额定转速之上是恒功率输出。
当然在启动阶段,不一定按照上述规律;若速度变换频繁,还需考虑电机的相应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业内常常将机械效率在受力分析中体现,实为误区,效率是一个过程量,力则是点量,好比电压与电流分别跟电阻的关系。

机械效率体现在传动的输入端至输出端的整个过程(不包含电机,因为是机械效率),它也是一个过程量,就机械而言,效率很大部分与摩擦有关,而摩擦有和速度有关系,所以在设备的启动、匀速、减速阶段,效率始终是个变量,当然如果结构简单、负载惯量不大,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但要心中有数。

网友(2012-07-23):
推力P=2πηT/L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L:丝杆导程

网友:
做功守恒,扭力x丝杆圆周=推力x导程
当然要考虑传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