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端面跳动,工装检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07-29):
请教:由于这个产品很重:4kg,要检测端面跳动。现在是做了一根空的芯轴,穿在内孔里,在偏摆仪上打跳动,由于检测频次高,所以工人在检测时很辛苦。

哪位能够给小弟指点一、二,设计一个节省劳动力方便的简单的打端面跳动的工装检具。产品见附图。

网友(2008-10-10):
谢谢了,我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

网友:
将芯棒和表连在一起,做成便携式跳动检查(省略上偏摆仪的劳动强度).重量尽可能轻点,芯棒要花功夫做保证与内孔的配合不影响检查结果,阻力还要小(可考虑用锥度+非满接触式).

网友(2010-05-07):
是用百分表测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