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材料做轴套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7-29):
三种材料:粉末冶金、铸铁、铸铁+软氮化、铜
做轴套有什么优点?
工作条件:
1.主轴转速:5000转/分;
2.公差配合:间隙配合(最大间隙:0.03mm);
3.最大扭矩:0.4N.M

网友:
速度好像写错了,这些材料都不适合你的速度,你散热怎么办?负荷非常小吗?不仅要扭矩,还要知道负荷,

网友:
楼主是说的什么机械,我所知道的柴油机,磨床也就3000转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机缝纫机,主轴最高速度在5000rpm,轴套内壁加工有“8”字形油槽,同时通过叶轮泵给其供油提供润滑。

网友:
按你说的,也许是高锡类的青铜材料,但含锡量到什么水平,不敢乱说,没看到工况,铸铁似乎可能不大(存疑),

网友:
铸铁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青铜的含Sn量在4%--12%都可,耐磨性解决
我有疑问的不是材料
是这么高的转速还可以用轴套类的结构么?不懂

网友A:
大约1500转以上,就要用轴瓦材料,单纯的铜等是不可以的,但轴瓦怎么贴也有学问, 有些负荷特小的使用条件,假如散热行,也有就直接用轴套的,但寿命比加轴瓦材料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厂原有机器上一直采用HT20-40铸铁套有20多年了,其热处理硬度为:HRB55-75,光洁度: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约1500转以上,就要用轴瓦材料,单纯的铜等是不可以的,但轴瓦怎么贴也有学问, 有些负荷特小的使用条件,假如散热行,也有就直接用轴套的,但寿命比加轴瓦材料要低,
真是这样的话,现在的电机都要使用变频器的,那电机里面不都要用轴瓦了.

网友:
灰口铁的热导率54,青铜64,锡64,相差不大.我们的电主轴,转速2800,轴套就是用的铸铁.

网友(2008-09-17):
有时候要看线速度的,有一种粉末冶金铜基含油轴承可以用在10000转都可以的,只不过轴直径尺寸很小,含油品质很好。

网友(2008-10-25):
建议采用滚动轴承,就能够比较容易满足你的要求
轴套一般采用锡青铜,Sn含量在8%~10% 左右,不要超过14%

网友(2010-04-14):
高人多阿,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2010-05-27):
都不适合  主轴转速:5000转/分;
2.公差配合:间隙配合(最大间隙:0.03mm);
3.最大扭矩:0.4N.M
大约1500转以上,就要用轴瓦材料,单纯的铜等是不可以的,但轴瓦怎么贴也有学问, 有些负荷特小的使用条件,假如散热行,也有就直接用轴套的,但寿命比加轴瓦材料要低

网友:
跟在高手身后,可以学到好多的好东西,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