酚醛和玻璃纤维---请教

楼主(2008-07-29):
将酚醛做成的套管,在外面缠绕玻璃纤维。加环氧加一起粘接,但做好产品后加温固化后,发现二种管子(玻璃纤维也变为管子了)没有粘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工艺方法?听车间的老师傅说是二种材料的收缩比不一样。那么玻璃纤维这种材料和哪种材料的收缩比差不多?

各位老前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工艺有点不同,一般是卷管热压或热涨压的,你先成型了酚醛管,再绕纤维,浸胶过程怎么处理的,没完全看到你的工艺过程,

楼主:
您好  我是边缠边浸胶,全缠好后加热。问题是  固化后  没有成为一体。

网友:
环氧缠绕浸胶一般要加压固化才可以和机体粘接牢固,另外,你的基体还要做毛化处理,否则酚醛的东西和环氧不易粘牢,

楼主:
谢谢!!! 我的固化是在烘箱里加热直接完成,也就是说,我要改变烘箱的结构~~~做成密封的了?好难呀!!
  那再请教一下,酚醛材料换成另外的材料,具体的性能一样的,有没有可以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