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的发动机前油封总是漏油---请教

楼主(2008-07-29):
我公司的发动机前油封总是漏油,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取下零件测量又没有问题,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这种情况,先看曲轴窜量,要在规范内,再看跳动,也要合适,粗糙度也合适的话,一般是油封的问题,看看你的油封的转数是不是合适,有些油封本身有质量问题,

网友:
曲轴轴承的间隙是不是大了,机油压力低吗?

网友:
2楼提到的问题很关键。另外有无靠近发热源?你最好把失效的油封拍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油封座与曲轴轴颈的同轴度,然后检查一下皮带轮的同轴度,将两个同轴度相加,看看是否在油封允许的范围同。

楼主:
油封座与曲轴轴颈的同轴度,皮带轮的同轴度,都在允许的范围内,总之,什么都检测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不相信什么都合格,就是漏油,尺寸都合格,就看油封,也许油封材料有问题,

网友:
什么发动机啊???楼主。

网友:
楼主检查发动机的呼吸器了吗?曲轴的间隙是不是大了?

网友:
可能是油封有问题,换一个批次或厂家的油封试试。如果还是漏,就从设计上找找,如油封主唇口在皮带轮上的位置(皮带轮上的倒角是否太大),唇口直径与皮带轮的配合是否合适,油封的材料。如果这些都是合适的,那就没有招了。

网友:
这问题在本网站讨论过,以下内容我曾写过,今再重复遍

我们的产品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骨架油封座零件加个回油槽,让泄漏油重回到箱体内.问题解决了

请楼主上传这部位结构的装配图上来看看

网友:
分析一下
1、油封的选择是否合适 转速 不同心度 是否满足工况
2、密封部位轴的加工是否有问题 这里有一个车削方式的问题 如果车磨床连续进刀会产生不易察觉的螺旋沟槽 此类加工方式最容易导致无法找到原因的油封失效  嘿嘿
3、油封的油位是否过高或者你所说的尺寸配合不够好?

网友(2009-05-13):
支持10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