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磨削---请教

楼主(2008-07-29):
6mm不锈钢薄板平麽怎么进行?吸不住,整面都要麽。
外径330,6mm厚不锈钢板,麽内孔150,好麽吗?需要多大的磨床?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用胶水粘后磨.

网友:
做工装
1零件上允许有螺孔吗?用铁做块平板,用螺栓压住或倒吊,磨平面
2用工装,三爪卡夹工装,压板压零件,磨内孔

楼主:
谢谢。看来似乎只能胶粘进行了。没有螺孔。另请问,慢走丝线切割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工作台用真空吸附式

网友:
平磨可做工装,也可粘。
内孔要20的内孔磨才能搞定,夹具要注意。
关键的问题是砂轮要弄好啊,单晶刚玉比较适合。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如果是粘,可以点502就可以,或者使用双面胶。注意不要粘得过多,否则很难取下。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本身板子变形大,磨得时候要非常小心。而且不锈钢的导热性又不好,一定小心

慢走丝成本太高了,建议还是内孔磨搞定比较合算

网友:
用502很头痛的,不好弄下来,除非没表面要求
还是用真空吸吧

网友(2009-05-26):
最好别用磨的法子, 如果公差要求严 基本上磨不出来。  磨的平面度  和圆度 和精度远远要低于车床加工出来的
还有 ,不锈钢有很多种的, 也有好加工的不锈钢。 我是按一般的不锈钢来说的。  六个厚 就是用慢走丝割 也不是很贵的 。可是就是用慢走丝割,变型问题也是控制不了的。
( 据说不锈钢做过深冷处理后, 加工过程就不怎么变型了,不过我没试过 )
  最后一句话,
就是  磨不出来~   做工装也白费~
如果你用平磨 或是圆磨加工出来 平面度在0.1以内。圆度在0.03以内。同心度在0.03以内,  我只能说你是神人~~~   (我说的是常见牌号的不锈钢)。
  楼主  你的材质对加工影响巨大,最好说清具体牌号。

网友:
建议你使用其它的方法,比如数控水刀切割,这样不需要粘工件直接就可以切割,而且精度比较高。水刀加工加工费也不贵,或者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
是个头痛的问题,磨削很难磨平的,希望有经验丰富的大侠指教。关注中。

网友:
1、做工装
2用胶水粘后磨.

网友(2010-03-25):
想问下,什么样的胶水比较啊 感觉502应该不是很好吧

网友:
我看到过一种方法,在工件下面放一层软塑料,用强磁吸盘皆可以

网友(2010-08-05):
不锈钢因为性韧而粘。
磨削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堵塞。变且极易容易变形。
引起烧伤、划伤、拉伤现象非常正常。
平时我接到这方面的电话与邮件咨询者也是比较多的一种磨削材料。
对于此类现象并且不是不可以克服。
而是需要找到更合适的办法。
对于磨削的精度与品质是其它加工方法难以达到的。
当然有时还涉及到成本问题。
首先对于不锈钢要选择好砂轮。
其次要冷却充分
磨削工艺、磨削参数的选择。
关于选择砂轮其实很多资料上面有一种误区。
先从不锈钢的分类上来看,不锈钢其实分为有磁性与无磁性。
我国的最常用的分法按基体组织分为铁素体、奥氏体、奥氏体 - 铁素体、马氏体不锈钢
 沉淀硬化型不锈钢。具有有很好的成形性能和良好的焊接性,可作为超高强度的材料在核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中应用。
分为 200 300 400系列。
最常用的是304 目前大多人按此类叫法。
砂轮选择选择CBN是最佳选择。
普通磨料不是不可以解决磨削不锈钢,而是因为不针对不锈钢的牌号而有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资料里面的误区。
关于磨削工艺 在别的论坛有一个:“超薄薄片不上磁的方法”和“磨削不锈钢的探索”
未经作者同意不方便转载。
希望大家在磨削不锈钢过程中顺利!
如果需要交流也可以13523489941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