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合,有间隙---请教

楼主(2008-07-29):
想请教下各位师傅,平时我在车螺纹后,有一些在旋合过程中会出现接触面一边靠紧,另一边有空隙的情况。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内外螺纹牙型有偏差或旋合间隙太大的原因呢。希望大家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除去锥螺纹的旋合,内外直螺纹配合有间隙是正常的,不然如何旋入?
但楼主所说情况应该牙形角不对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这个很正常,如果晃得利害,你可以选细牙喔~~~~

网友:
楼主车的螺纹有多长?检查一下内外螺纹的同轴度如何。

网友:
这是螺距误差造成的。

网友(2012-04-18):
牙形不对!!!!!!!!!!!

网友:
螺纹攻偏 了

网友:
如果你说的这种情况出现在旋进去有一段距离时,那一定是你的螺纹螺距错了一点。而如果从一旋进去就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你牙型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外螺纹的同轴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