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63V重复定位误差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30):
我公司现DMG63V加工中心重复定位误差有一轴现为0.01,懂原因的高手请指点一二(如何维修,大概费用),谢谢!

网友A:
DMG机床没用过,
不过像这种原因控制器有参数可以补正的.
问一下机床厂的是哪个参数,
自己都可以补正的.
省了大比的维修费.

网友B:
你是如何测量的?
如果测量的没问题,那么:
1,某个螺丝松了
2,丝母松了,可以紧的紧一下,不能自己紧的换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G机床没用过,
不过像这种原因控制器有参数可以补正的.
问一下机床厂的是哪个参数,
自己都可以补正的.
省了大比的维修费.

用的是西门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测量的?
如果测量的没问题,那么:
1,某个螺丝松了
2,丝母松了,可以紧的紧一下,不能自己紧的换丝杠

光栅尺是海德汗的

网友C:
是定位精度
or
重复定位精度
很关键的

定位精度可以通过Laser补偿,重复定位精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麻烦了,基本上要换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定位精度
or
重复定位精度
很关键的

定位精度可以通过Laser补偿,重复定位精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麻烦了,基本上要换硬件了

那有熟悉的师傅能来看看吗,帮我看看修理要多收费用?

网友:
为什么不同厂家联系呢,如果不是配置了海德汗的光栅尺,行程超过500,这个精度可以了

网友:
因为配有闭环控制的光栅尺,我认为应该先在机械传动间隙上找一下原因。

网友(2008-09-11):
呃,过了很久了才看到,呵呵

现在状况如何?DMG 63V的应该可以修的,不换硬件的话起价2.5K

网友:
看一下丝杠有没固定好啦,螺钉可能松了吧!也有可能丝杠预紧力不够.螺钉紧下看看,不行估计就是丝杠的问题,这个得问下丝杠供应商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