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鼓风机齿轮怎么定位安装?多年的难题了

楼主(2008-07-30):
本人是经营小型罗茨鼓风机的,几年来一直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很多罗茨鼓风机只用一两个月两个同步齿轮就移位了,一开机风叶就发出“啪啪”相互碰撞的声音,我们自己也拆个多次,都以失败告终:齿轮怎么都装不对,修过比没修响声还要大!搞得客户意见很大,那种痛苦真的是很无奈!

在此请求各位有什么妙法,不胜感谢!

网友A:
小的罗茨风机一直有这问题,在线上使要看品牌,有些很便宜,就是没办法,

楼主经营这东西的,应该知道为什么质量经常有问题,客户其实也知道为什么,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罢了。

我们做有些东西,人家指名要什么牌子的,寿命就基本没什么问题,

以后会慢慢好的,等着发展吧,

网友:
便宜哪有好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罗茨风机一直有这问题,在线上使要看品牌,有些很便宜,就是没办法,

楼主经营这东西的,应该知道为什么质量经常有问题,客户其实也知道为什么,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罢了。

我们做有些东西,人家指名要什么 ...

您能说说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么? 比如,是零件加工的问题?还是装配的问题?还是轴承不好?等等

好几年前,我们需要配套使用洛茨泵,发现国内很多厂家都可以做,但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后来还是配套德国的

网友:
问题是一个综合体,转子和传动轴的角度误差大,装配的松紧不一,壳体轴孔位置度有问题,壳体使用中变形,轴承精度低,寿命短,

一句话谁都说不清,比如大家常说,紧固标准件差,是整个环境都差,德国的泵好,从材料就好,转子的加工精度比我们高许多,看他的图纸就知道,我们是生产厂家多,但你看看他的生产设备,看看床子的精度,就不说什么别的东西了,
 努力吧,多说无益,人家说,你怎么老说这不行,那不行,哪不行?行,心里要明白,谁的东西能使,谁的不能,别说什么,它自然会淘汰的,

网友:
你所说的是国产哪家的风机?他的传动齿轮是什么形式,比如直齿/斜齿/人字齿等等?
还有,你们进行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将各部件进行检查:如墙板平面度/轴承孔垂直度/零部件公差配合/转子的同轴度及跳动等工作.这些关键工作确认无误后,开始很重要的装配过程,特别要注意调整转子与墙板/工作面非工作面等间隙.
一般你要是买正牌轴承,在上述步骤完成后,风机运行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厂家的生产形式,一般都是接单后再组织生产,这样对一些铸件来说也就没有足够的时效时间,投入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问题,比如箱盖密封面漏油、齿轮箱两轴孔中心距偏差~~~等,一般情况下出现问题时也就忽视了这点。我们这几年就出现过好几起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网友(2008-09-05):
我们公司用了好多年了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一般装好固定了就不会跑掉的.只有一次我检修 的时候锁紧螺母力矩不够打坏叶片.现在一般都是一年检修一次.

网友:
学习中。。。。收益菲浅啊

网友(2011-10-22):
学习中...俺是鼓风机厂的

网友(2011-12-03):
学习了,高手门的讨论对我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