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曲线怎么画

楼主(2008-07-30):
吊钩的轮廓曲线,如图。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难道还是学生吗?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画过,就是找到圆心画了,我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呵呵,找圆心比较麻烦,来回的试。
如果大概的画画会画得不象。
清高手指点简单方法拉。

网友:
这零件主要是找到那五个圆弧的圆心,我是这样找的,图中尺寸计算很简单(可以全部用等距线来找圆心)每个圆心都有其准确位置,不可随意试画的。如图:

网友:
哎,机械制图怎么学的啊
莫非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
即便高级工程师,也是一步步走来的呀,楼主这图所以画的有点疑问,或许只是学问上存在的一个盲点呢!

网友:
也许真的就是新手啊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是学机械的,但已三年多没用CAD了,主要搞电的,所以对基础的知识忘了不少

网友:
哈哈
这个CAD图还是UG的教程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CAD的基础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AD的基础练习

说实话
我还真没怎么样系统的学习过CAD或者UG
全都是一工作就拿实践来练的
感觉这样学还是真的蛮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这个方法不错啊
不过现在我还没接触实际呢,只能看着书学习学习了

网友:
回复3楼的仁兄,你这样画就回到伏图板的年代了。其实Φ24圆和R29可以先画成同心圆后,再将R29的圆右移5mm。第二步是通过圆心画出上部Φ18的两两根线,用画圆中“切、切、半径”直接画现R24和R36两个圆,通过剪切,得到两个弧线。第三步左下角R24只好按作图方法找出圆心后画出,但R14就不须找圆心了,在任意位置画一个R14的图,点住它的0°象限点,将它平移到R29圆的180°象限点后,通过剪切就行了。最后R2也只要用画圆的“切、切、半径”就可画出。

网友:
纠正一下:第三步左下角R24也不需要找出圆心就可画出,方法是:1)复制中间Φ24圆,正交下移18;2)用画圆命令中的“切、切、半径”命令在两个Φ24圆左侧画出与其相切的半径为R24的圆;3)然后将不需要的部分剪切、删除就“OK”了。
在CAD上画这个吊钩跟在制图板上画运用的是绝然一同的思维方式。在制图板上必须按几何原理逐一找出各段弧的圆心,在CAD上则只要运用相关的命令就行了。对于某个命令运行缺少条件的可以按几何原理补充(如上述过程)。象这道题只要用圆、直线、偏移复制、圆的“切、切、半径”、及剪切、删除命令就可完成,完全不须找出圆心的。(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原来这是CAD的一道基础训练题,题目明确要求不许用找圆心的方法画弧。)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是楼上的
最上边的直径14怎么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