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粘度过低或过高,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07-30):
请问各位:

液压系统在选择液压油时粘度过低,或粘度过高都会有什么后果。液压油的粘度过低能不能造成系统流量不足,粘度过高能不能造成液压泵的噪音大,压力波动大,请问还能影响什么?

谢谢!

网友:
选用液压油时,可根据液压元件生产厂样本和说明书所推荐的品种号数来选用液压油,或者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液压元件种类及经济性等因素全面考虑,一般是先确定适用的粘度范围,再选择合适的液压油品种。同时还要考虑液压系统工作条件的特殊要求,如在寒冷地区工作的系统则要求油的粘度指数高、低温流动性好、凝固点低;伺服系统则要求油质纯、压缩性小;高压系统则要求油液抗磨性好。在选用液压油时,粘度是一个重要的参数。粘度的高低将影响运动部件的润滑、缝隙的泄漏以及流动时的压力损失、系统的发热温升等。所以,在环境温度较高,工作压力高或运动速度较低时,为减少泄漏,应选用粘度较高的液压油,否则相反

网友:
由流体力学知:液体在外力作用下流动时,由于液体分子间的内聚力而产生一种阻碍液体分子之间进行相对运动的内摩擦力,液体的这种产生内摩擦力的性质称为液体的粘性。
油液粘度越大,其分子间相对运动的内摩擦力就越大。流动性越差。在我看来:
对柱塞油泵而言,高粘度会使油泵的容积效率降低。因为油泵的输出流量会下降。
大家想想:都在相同大气压下,大家用针管吸水和吸糖浆是什么情况?而柱塞泵的柱塞和针管有本质区别么?采用高粘度油液,可能柱塞都没吸满油就被斜盘压缩了。
但高粘度油液的自润滑效果对系统中的运动部件(包括油泵);高粘度油液的自润滑效果较好。因高粘度油液易在相对运动面间形成润滑油膜,有力于形成润滑油膜。想想工业齿轮油和润滑油的粘度!
同时,高粘度油液的受压缩变形量较小,比较适用于低速重载系统。如:液压千斤顶等。

网友:
油品粘度的选择应考虑液压系统的结构特点、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在液压传动系统中,油泵是对油品粘度变化最敏感元件之一,一般情况下,系统其它元件都是根据所规定的油品粘度进行设计和选择的。不同类型的泵,各自均有一个最小和最大的允许粘度。为减少动力消耗一般应尽量采用粘度低的油,但为满足关键部件的润滑及防止泄漏,则需选用合适粘度的液压油。目前有关资料上虽有些图表可查出各类轴承、泵的使用粘度范围,但最佳粘度一般仍要通过台架试验来确定。最佳粘度通常接近于最小粘度。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我明白了

网友(2008-10-15):
粘度过高,摩擦会增加,系统效率降低;粘度过小,系统的泄漏增加。

网友(2010-03-13):
10号航空机油想达到9Mpa,用什么泵好,我选的是齿轮泵,行不

网友:
粘度过低,泵发热严重,容易损坏,粘度太高,泵吸油困难,也极易损坏

网友:
谢谢各位,本人在此学习啦

网友:
粘度低,流动性好,效率高,泄漏量增大,冲击大。
粘度高,流动性差,液阻大,密封性好。速度平稳。
低温用低粘度。高温用高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