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软件生成的 .igs 文件,SW如何修改?

楼主(2008-07-30):
我用的是 Solidworks 2006,别的软件生成的 .igs 文件,SW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却不能修改。 怎么才能修改呢?

另外这个软件还可以生成   .sab     .sat    .stp  文件,都是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呢?

网友:
STP应该是三维软件的通用格式,IGS也是,基本上三维的软件都可以打开和修改的,
保存的时候要注意保存到英文的路径下,要是保存到中文的路径下是打不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能打开不能修改吧

网友:
就是啊  .igs 文件  打开了是个死疙瘩,不能修改

.sab     .sat    .stp  文件,用SolidWorks不能打开,该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网友:
一般来说不能编辑吧,你可以用PRO-E试试

网友B:
编辑与修改是两个概念,倒入的特征由于SW无法识别,所以无法编辑。但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拉伸、切除等修改。

SW有一个插件,可以识别倒入的简单模型,识别以后就可以转化为SW特征,然后就可以编辑的。

网友:
谢谢 浪卷云 ,我一直认为编辑和修改是一个概念呢。

再具体讲解一下那是个什么插件?

网友:
可以的你首先要进行特征识别,如果不能特征识别是不太好编辑修改

网友:
特征识别 用什么来实现?

是SW自己带的插件?还是要另外下载的插件?

网友:
简单的修改是可以的。

除了在上面加特征的修改,也可以利用“曲面-平移”等命令修改。(电脑没装sw,引号内的命令名称不一定完全符合)

网友:
电脑里面的旧资料。icax的

网友:
继续,汗,说我灌水。我只是帮忙顺便骗分罢了

楼主(2008-08-31):
谢谢 热心的 tigerguo1975   , 有点感觉了  ,还要好好学习

以前一直看不上solidworks , 其实能用好才是关键

网友:
.IGS格式的文件一般不都是点云文件么?用CATIA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用什么东西能把特征给保留下来,给我们共享一个呗!

网友(2012-11-29):
跪求高手解答,怎么可以进行编辑啊,

网友:
用“多实体特征”试试

网友:
不能修不能改!

网友(2013-09-09):
x-t格式的可以 我刚刚试过了

网友:
sw保存的STEP格式的图能用proe 编辑吗?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B:
编辑与修改是两个概念,倒入的特征由于SW无法识别,所以无法编辑。但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拉伸、切除等修改。 ...

大侠,是插件名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