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国产的差在哪里---请教

楼主(2008-07-30):
现在用的一台减速机,德国的,用了两年了没出过什么毛病,最近想换国产的试一试,没想到一查询,同等减速比,扭矩的国产减速机与它相比简直就是个大块头,功率也打了两百多!按说个大应该没问题,可没用几天就烧了,不行,再换,还是不行,汗啊,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想问一下,减速机真正的精华在哪个部位,我们差在哪里了?国内的那些牌子相比之下能接近进口的?

网友:
差在材料,热处理,加工的几何精度,轴承,箱体的尺寸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这此问题用心去做也不难.

网友:
看似简单,但难度很大,

我用过许多大的减速机,工厂的设备一流,床子水平和欧美一样,但材料就不行,谁给你炼你需要的钢种?另外,热处理也有差距,主要是基础数据少,几十年老套,晶粒级分析水平比欧美差,床子水平够,新东西装配平稳转一个月,各种问题一一展现在你眼前,

网友B:
材料、材料、还是材料;
很多时候要要找某种材料,真的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材料差,差得也太夸张了,夸张地让人疯狂,觉得国人好像在自己忽悠自己!

网友A:
材料问题解决不了,谁解决这问题,谁先没饭吃,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问题解决不了,谁解决这问题,谁先没饭吃,就这么简单

但现在好象是谁先要解决这个问题,谁就很快没饭吃的样子!怪圈。

网友:
不怪,正常现象,我搞各种材料,谁先碰新材料谁死,我们给人家玩过碳材料,光材料,生产线都在,非常整洁,老板都俄死了,我不生产材料,所以还活着,

网友:
lz应该在选稍大点扭矩的啊 这样有保证点。

网友:
很多问题

1、材料、热处理这些不能给设计带来正确的理论参考。
2、国内设计分析水平较差,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不行加强哪里,越改越大。
3、国内轴承、密封件与国外那是没得比。
4、选国内产品,通常使用后备系数要大得多。所以,要选得大很多的。
5、国内还是有几个好牌子的,你看看宏达的怎么样?

网友:
还是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这是关键,再就是加工,但你们所说的怪圈也确实是的,没有办法啊,
只有靠我们这些想打破的人去打破啊,你们想吗!
那就从现在开始吧!从小事开始,观念是要经过一代人接一代人去改变的,要不然党中央提什么继续解放思想。

网友:
国人的“解放思想”觉得现阶段是个飞跃,已至不可思意。
我一朋友新建个轧花厂,从厂家进回的轧花机安装后试车不半小时就“死机”了。经检查,竟然全部的轴承没注润滑脂,再看所有的轴承支座也没注油咀。无奈之下只得全部“解剖”加注润滑脂。事后询问其它厂所进的设备也是如此。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3倍的倍数,关键是国产减速机的个子太大了,五百多瓦对人家一百二十瓦,心里不平衡

网友:
是基础工业差距,

网友:
材料加工精度装配,还有质量的态度

网友:
以前检修过郑通所国产化的大型减速机,性能还好,故障率和原装机差不多,只是铸件的吊耳稍大一些。我想只要用心作,应该没问题。国内的材料、加工、热处理也能满足需要,个人认为通用减速器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只要你给出合适的价格。
    各位大虾提到的材料问题,在减速器上可能受制约不明显。另外举个例子,板框式压滤机的围带,老外用的是500Mpa级的,使用过程中被拉断了,郑纺机国产化的用的900MPa级的(当然尺寸一样),使用的很好, 后来我发现有人把系统压力设定错了,才导致围带拉断。焊接后到现在一直在使用。事情已经很多年了,我想这段时间内国内的材料不会不发展吧。这些减速器的毛病很多情况下是设计,加工和装配的问题。我无意为上述两厂做广告,这两厂比较黑,但是水平我佩服。
    当然,一些石油化工上使用的钢材可能我们的水平还差很多,还需要搞冶金的兄弟们加把劲。

网友:
其实国内也不是做不出来,这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一是价格,国产的产品价格肯定要比国外低一大截才能有市场,不然和国外差不多的话谁愿意买你的?这样就对成本有一个要求。二是跟采购件有关系,轴承、制动器等本身国产就比国外有差距,选用国外的,还要考虑价格和供应货期。三是跟国内材料有关系,有的材料国外是大批量生产,而在国内则需要定做,而且质量还不稳定,这就会对产品质量和价格有影响。四是跟市场环境也有关系,现在大家都忙,都有钱赚,你想让制造厂国产化一台减速机,还要看厂家愿不愿意,有的厂家你给再多的钱都不愿意,他更愿意干轻松点的活,何必去冒风险呢?
个人觉得也没必要把国外的减速机看得那么厉害,差距是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商在国内设厂生产,国内厂家面对这些国外厂商的竞争并没有倒下,而是努力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有不少国际知名厂商直接在国内找代工,供货给国内用户甚至是国外用户,现在有的减速机甚至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大家都用心去做,是可以做好的。

网友:
大家冷静点~

楼主说没用几天就烧了?
可是到底是哪里烧了呢,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哪里烧了,怎么品评差别甚至差距呢?是齿轮还是轴承?是维护的问题?安装问题?选型问题?产品问题……而且,楼主的工况呢?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减速机驱动的是什么设备啊。
原来的减速机是为原来的主机配套,现更换的新的可能在应用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应用、工况、载荷分配是要求不同的具体性能的,不单单是个速比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材质和加工精度那么简单(虽然这些都很关键和重要)。
各位见谅~

网友:
用力士乐的吧

也是国产的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箱体的尺寸稳定性怎么讲?是轴承座那个地方么?

网友:
材料、热处理、轴承是有很大的差距,几何精度国内还马马虎虎。但是,国内正牌的减速器单位重量的承载能力我感觉不会象楼主说的那样糟糕,我测绘过好几台进口的减速器,以国内的设计手册按它的几何尺寸计算无论如何通不过,也有差几倍的,但也有理论上差了一倍而实际又能满足的,因为我们的设计手册太旧,给的参数太保守,在此提醒楼主看看买的哪里的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上料器用的,通过连接摩擦盘,垂直方向推动着推动着七公斤的料,阻力臂90MM,间断性运转,两倍的安全系数,需要可调速,以适应生产,国产的很多厂家我问过了,120瓦的没有,大功率的有,但装上去很笨拙,烧坏了是线圈完了
现在仍在考虑国产化,因为国外进口一是贵,而是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个人认为,箱体尺寸稳定性是铸造时候的问题吧,铸造过程尺寸保障,小的变动可以修正,但大的就费了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08-08-29):
整个精度都没有人家高
里面的齿轮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还有重要的一个电机
国产的为了达到要求的扭矩、功率可是整体效率又不高
只能提高电流当然要烧的呀
相同的功率国产电机的电流就大现在实在是没法比呀

网友(2008-10-15):
材料现在国内有些企业如宝钢已经能够提供
热处理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尤其是针对特殊材料的热处理

网友:
材料是一方面,我感觉更重要是热处理问题.我遇到仿造问题,国外的机床的件坏了,想用国产的替代.化验了材料成分,选择材料后还特意化验了一下,几乎差不多.也按要求热处理,可是用起来,和原装件相差太多.

网友:
设计的问题也很严重,中国高校培养不了懂设计的技术人才,抄也只能抄些皮毛。连设计都是错的,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即使偶尔做对了,也不知对在什么地方,中国人一直就这样,不仅在工业领域,其他领域也差不多。

网友:
欢迎大家来机械精英群共同交流!群号:9050315

诚邀讨论电力、数控、水泥等行业的技术经验!

网友(2008-11-25):
加工工艺问题!

网友:
设计、材料、加工工艺、质量保证,各个环节都会出问题。

网友(2010-10-11):
现在上钢五厂给SEW和弗兰德都提供齿轮钢的,南高齿现在由自己的钢厂提供了,在齿轮材料国内供应问题不大了,关键是掌握热处理,需要踏踏实实的理论加实践和几十年的积累。还有看你给的价格。

网友:
我觉着是钢材的热处理技术

网友:
我就感觉国人造东西,静不下心来,缺乏一种氛围,造不出好东西。这点在我们80后为房为车拼搏的今天,尤其明显。现在大家都有这种观念,种水稻的,不如卖大米的,卖大米的不如长途贩大米的。上至国家级技术单位,下至私企个体,真正能一如既往的研究技术革新的能有几个?

网友:
现在好多国外的减速机,就是在国内生产,后转到国外从新换牌再返销到国内。所以关键在过程控制问题。价格问题,国外价格是国内的好几倍,当然不偷工减料做的好了.

网友:
材料是难弄啊!我们真是没弄精一样东西啊!全是拿人家的次品。无奈啊!

网友(2011-11-03):
国产的差在材料和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材料、还是材料;
很多时候要要找某种材料,真的很难!

有时侯不仅仅是材料问题,设计也有很大问题。我们的设计理论有很大缺陷。比如在胶合问题上,我们的设计理论认为,抗拉强度大于300MPa的,不用考虑点蚀,是胶合失效。但是胶合失效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所谓胶合,实际上和压力焊接有很大的关系。不仅仅与自身的强度有关,还应该看啮合点的温度,据说现在已经有论文出来了,但是设计理论,国字头开始的规定仍然没有任何更新,各大高校的教科书也没有讨论,就算不能验证,但是在教育的时候,应该作为一种观点提出来吧。
啮合点的温度知道了,还应该考虑传动件的材料的力学性能随温度变化的情况,还应该考虑润滑随温度变化的情况,还应该考虑两种材料在此温度下是否仍然相配。但是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及。
还有温度计算也很让人无语,在考虑材料使用温度的时候,应该考虑小环境下的平均温度,但是起决定性的应该是啮合点的局部温度,这些也没有任何体现。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是仅仅是材料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许多山寨产品,尺寸材料都仿别人的,就应该很快损坏,但是很多情况证明,除了该响的地方不响,不该响的地方乱叫之外,性能也不是差很多。
从很多人设计思想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一问蜗轮应该用什么材料,马上就有答案:铜!但是铜真的适合所有场合吗,在某些场合,通远不如我们认为不适合做蜗轮材料的钢,也不如铸铁。
我们的理论,很多时候不能称为理论,只能称为唯像的统计,因而我们的设计也就是概率学的体现,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我们的设计,很多时候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没有山寨的样品,就很难做出性能稳定结构合理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材料和加工工艺上的问题

网友:
现在材料和热处理做好了  那就牛了

网友:
国内也有好产品,但是差的比较多,不小心就买到。
花多点钱,还是可以买到不太烂的。

网友:
相同参数,国产的体积、重量都大的多。

网友(2011-12-27):
不同材料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需求,各取所需,量力而行

网友:
据台湾ROCHE行星减速机工厂老总介绍 国产与台湾的 大致有这些差别吧 与国外的就不了解了
首先是行星轮的材料选用上有差别 然后就是行星轮的精度和强度 再就是内齿圈的加工方法 然后还有箱体的结构、材料和钢性 然后还有选用的轴承 等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环是装配工艺 直接影响到精度
其实工厂老总在给我们上课时讲了许多 没记住 要翻笔记本 呵呵

网友(2012-03-16):
基本什么都差,国外齿轮都像工艺品一样对待,国内呢。。。。。。。。。。。。。。。。。主要是材料和热处理,最主要的是态度

网友(2020-06-23):
还有一点:价格,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主要做欧洲品牌工业设备零件询报价和代采 欢迎咨询 +Q 49504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