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联泵的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08-07-30):
双联泵的电机功率是依照最大泵的流量计算呢,还是把两个泵的流量和进行计算?求教了!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
如不是同时工作,则按双联泵中功率大的那个取值即可。如是同时工作,则需是双泵的功率累加值。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