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溶强化---请教

楼主(2008-07-30):
固溶强化分为(1)合金元素溶于铁素体
(2)碳化物溶解在奥式体中。
这两种都属于固溶强化吗?

网友:
查查固溶强化的定义看看

网友:
是吧

是的,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固溶强化:通过溶入某种溶质元素形成固溶体而使金属的强度、硬度升高的现象称为固溶强化。
固溶强化机理:固溶强化机理即溶质原子与位错的相互作用,有四种主要类型。(1)溶质原子与位错的弹性相互作用:溶质原子对位错的钉扎形成气团;由于溶质原子的溶入而导致合金弹性模量的变化;因为溶质原子与溶剂原子尺寸差异而引起的弹性应力场阻碍了位错运动。(2)溶质原子与位错的化学相互作用:铃木钉扎。(3)溶质原子与位错的电学相互作用(4)几何相互作用。

网友(2008-09-29):
固溶处理应该需要时效处理,析出均匀弥散相来强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