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装载机在夏季高温环境下怎样安全使用

楼主(2008-07-30):
夏季,由于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会给小型装载机的使用带来许多困难,如整机的“心脏”部件柴油机,由于温度的升高使润滑油的粘度下降,润滑下降,而且使动力下降,其内部机件往往也容易发生磨损,这是比较常见的故障。因此夏季来临之季,在搞好小型装载机的维护时候更要细心对柴油机进行必要的全面的夏季维护,这样对小型装载机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安全使用,延长整机的使用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夏季高温安全使用防护技术:
    (1)为了确实保证小型整机的冷却系统效能良好,在进入夏季以前,应对冷却系统的各个部件进行彻底的清理、紧固和润滑,尽可能的清理冷却系统水垢(包括散热器内的水垢清理干净),以提高散热效能,保持冷却系统畅通和加速冷却水的循环。
  (2)检查水泵一风扇传动皮带,皮带经长期使用后,皮带会产生疲劳、变形,降低冷却效果。皮带更换时,要注意型号和长度,并正确调整其松紧度。
  (3)检查水箱连接胶管,水箱的胶管的耐油性比较差,容易早期损坏,从而影响供水量,引起发动机温度升过高。检查有破裂和漏水现象,要及时排除。同时要保持足量的冷却水,发现不足要及时添加。
  (4)为保证整机的正确使用,要时刻注意水温表的读数,达到90°以上时必须采取措施。可选择就近的阴凉处停车并以怠速降温,注意不要即刻熄火,以防止发动机内部过热而造成拉缸等事故。待温度降下来后,还应检查风扇皮带的张力情况。
  (5)进入夏季之前,要有针对性的对润滑系统的各个部件做一次性能检测,以使机油压力表、变速箱压力表指示准确。对变速箱、变距器和驱动桥内的油液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从油液的品质到油液的数量,并要保持油液清洁。
  (6)夏季行车中,小型装载机轮胎层数多为14层左右,和大型轮胎相比传热较快,很容易发生轮胎过热,使内压增高,促使轮胎的橡胶物理性能下降,以至于引起爆胎。如发现轮胎气压、轮胎温度过高,应将车停在阴凉处降温后再继续行驶。绝不允许用放气的方法来降低轮胎的气压,或用冷水浇发热的轮胎。
  (7)经常检查整机的制动效能,以便及早发现并排除制动系统存在的故障,减少事故稳患。长时间的作业使用制动,使制动毂和制动片的温度过高,制动性能下降,应该立即停车降温,以免给整机作业安全带来隐患。但绝不允许用冷水冲浇制动器来强制降温。
  (8)保证蓄电池的电解液面高度;夏季气温高,蒸发量大,液面高度下降快,应根据需要及时补充蒸溜水或电解液(注意其纯度)使液面高度在高出极板顶部10一15mm,避免产生极板氧化。应及时清理蓄电池表面的污物,以及极桩和电线接头上的氧化物,通气孔应做到保持畅通、清洁,蓄电池应固定牢靠。及时排除蓄电池故障,做到按时检修,按时维护。
  (9)夏季整机驾驶员长时间驾驶容易感到疲劳,当驾驶员感到疲劳时应及时停车适当休息,不可勉强超疲劳过度驾驶。要保证睡眠充足,有很好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工作效率比较高。
  (10)整机如果遇有涉水情况,那么涉水后盘式铡动器进水,应保持低速行驶,利用蹄片与制动毂的摩擦产生的热量烘干蹄片,以免制动不灵。
 (11)传动系统的润滑,高温状态下整机的传动机构的磨损,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与所采用的润滑油品质,长期的试验证明,使用沾度较大的润滑油,能使传动系统减少磨损。应用滴点高的润滑油。尤其要注意不要让水和空气进入液压系统,使液压系统产生变化,使系统有磨损和腐蚀现象。       夏季天气炎热,一方面驾驶员的体力消耗大,容易疲劳,另一方面整机由于高温也易出现故障,所以两者都要及时调整,以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安安全全地度过夏季。

网友:

文章很好,夏季高温到来,对于机器养护有指导意义。
近年来气温急剧升高,对于工程机械操作影响很大,工人操作条件恶化,整机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国内不少厂家在司机室加空调已成趋势,但对于整机发动机及液压系统减少的发热损耗和节能控制的改造还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希望大家就此话题谈谈自己的感受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