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内部结构---讨论

楼主(2008-07-30):
公司有个客户(做钢笔管的)机器上有个减速机坏掉了,想自己修理
有没有老大自己修理过减速机.
还有减速机上的轴承可否自行更换
6802和71806型号的.
71806型号的我在目录上都找不到有它的数据.
请问是不是专用的?尺寸:42×30×7mm

网友:
你要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B71806  主轴轴承 老大说的 前段时间 我们给工厂提供过几批

你可以查查FAG的型号  B71806CTPAP4UL , 是不容易查到,你要是等尺寸,我帮你查查!

另疑问:6802这么小,会用到减速机拿一个部位呢?

FAG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s 71806-B-TVH
main dimensions to DIN 628-1, contact angle α = 40°

d 30  mm

D 42  mm

B 7  mm

a 19  mm

D1 37,3  mm

Da max 40  mm

Db max 40  mm

d1 34,7  mm

da min 32  mm

r1 min 0,2  mm

ra max 0,3  mm

ra1 max 0,2  mm

rmin 0,3  mm

m 0,025  kg
Mass
Cr 5600  N
Basic dynamic load rating, radial
C0r 4550  N
Basic static load rating, radial
nG 17000  1/min
Limiting speed
nB 0  1/min
Reference speed
Cur 295  N
Fatigue limit load, radial

楼主:
我的这个减速机本身体积就很小.想想看笔筒有多大,能用到多大的减速机.

楼主:
还是非常感谢伊版提供数据.

网友:
那71806呢?会用在哪个部分?

我老大说了,FAG的71806-B-TVP应该是B71806,呵呵,他实践经验比我多!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伊凡版主
减速机可否自行维修.我现在把整个减速机全拆开了,我怕到时装都装不回去.

网友:
B71806是71806-B-TVP(单个)的任意组合轴承(成对的),提供B71806就已经是配好对的,可以直接更换!

补充一句:负责起见,你可以等等,请社区高手来参谋。

网友:
你的71806。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是成对的还是单个的?

楼主:
应该是单个的,因为我拆下轴承只看到只有一个71806

网友:
减速机可以自己拆卸,但要注意装配时的轴承端隙调整。

网友:
减速机可以自己组装的

减速机一般可以自己组装的,但有些国外的不行,一旦拆卸则无法组装,我知道的日本帝人的就很难装在一起。也许是装配工艺有点特殊吧,最好问一下厂家。

楼主:
厂家一般都会不让你去拆卸,
因为关系到技术层面上.

楼主:
misliu:如何调整轴承端隙.?

网友:
是怎么个坏法?
要是不动了,那装上能转就算修好了,好办
要是精度不够了,那就需要装配和调整技术了,很难搞定,死马当活马治吧,不行买个新的呗

楼主:
因为珠子掉下来导致齿轮有点卡,
所以选择换轴承.

楼主:
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换轴承行不行?

网友:
用到向心推力球轴承,是一定要调整轴向间隙的。向心推力球轴承一定成对使用或和其它能够接受轴向力的轴承一起使用。结构上如果没有调整间隙装置就一定有控制预紧力的方法(垫圈的厚度,或轴承端盖台阶高度),装配前在轴承承受预载荷情况下决定垫圈厚度或端盖台阶高度。
只是换轴承的话,一般轴承都只会在轴的两端,不把零件都拆下来,单换轴承大半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必须注意轴承朝向,不能搞错。另外也要估计预负荷大小和解决措施。

网友(2008-09-27):
一台lenze-GKS07-3M的减速机轴承坏了,但第一级齿轮拆不下(就是與電動機連接的那個齒輪),请教哪但大师能帮助,谢谢

网友(2010-10-13):
没有很专业的技术,建议不要自行拆卸减速机,因为减速机的装配要求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