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活塞环槽上会有这样的磨损?

楼主(2008-07-30):
两冲程的活塞上,看到这样的磨痕,应该是环造成的,可是另一环没出现,到底原因是啥?请教各位。

网友:
这样的活塞设计好像有点问题,防转销应该在上面不较合理,密封更好。也不会出现这种磨损。因为二冲程的活塞环1的受力面始终是下面一面。图中看也有可能是活塞环开口间隙偏过大。二环受力情况要小的多。

网友:
怎么活塞环槽那么宽?活塞环的端隙大吗?我感觉是一道环断了后造成的磨损

网友:
估计也拉缸了,发动机的毛病千奇百怪,应该是环先变形,有拉缸,再成这样的,

楼主:
环没异常

缸体没事,旧环也没异常。定位销在上的也不少见,罗兵(ROBIN),川崎(KAWASAKI),斯第尔STIHL这些二冲程的鼎鼎大牌都有。   客户拿来后,我们发现旧环磨损比较厉害,先更换环,可是作用不大。这才发现环槽有异常。  奇怪!主要想弄明白原因。

网友:
活塞环端隙过大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空滤器进沙了。

网友:
我觉得是环与环槽间隙过大
6 C" |0 f2 [4 b1 L5 J导致上下窜动造成的!

网友(2008-09-05):
是不是活塞环的侧面磨损后,在活塞的往复运行过程中叩击活塞环槽的侧面导致活塞环槽的磨损,这种情况下只更换活塞环是不行的,需要更换活塞、活塞环,缸套如果没有台阶的话,可以不更换

网友:
主要是活塞环槽与活塞环的边间隙过大

网友(2008-10-29):
我不知道楼主的机器功率是多少
活塞环和活塞环槽之间的间隙在4~8丝之间
可以把活塞环装入活塞后用塞尺塞
看看间隙有多少
还有就是活塞环的张力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活塞环的间隙过大,磨薄造成段环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2008-12-03):
4-8丝够吗?我的都是10丝,而且我是工作温度200度的被动机

网友:
主要是活塞环槽已经磨损,当更换活塞环有,一环槽又磨损,造成此现象,请更换活塞及活塞环和活塞销及轴承

网友:
检查活塞环,不检查环槽。就这样也敢修发动机,并且还可能是干了几十年的汽修企业。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维修水平

网友:
活塞环开口间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