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了一台笔芯自动装袋的机器,包装袋下料搞不好---请教

楼主(2008-07-30):
最近设计了一台笔芯自动装袋的机器,其他工位都已经调试的差不多了,唯独包装袋下料的地方出了点小问题。包装袋来料是100支一叠(如图)

包装袋(一叠)

包装袋(一叠)

为了方便加料,要从最下面一支开始出料,速度为每俩秒一支,我现在用的方式是用真空吸盘吸住包装袋然后在拖出,但效果不太理想。现特来请教,希望各位同仁能给点宝贵意见。

现有下料的主要原理:真空吸盘吸住最底层包装袋后向下旋转使最下层包装袋与倒数第二层包装袋之间前半段分离,然后出料拖勾将其脱出至输送带上.在料箱的前段底部有一个向内升出5mm的挡板.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当拖勾将最底层包装袋拖出时,倒数第二层在摩擦力的作用下也会被一起带出,几率在10%左右.挡板升出的越长几率越低,但这有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升长后吸盘就会出现脱料问题.

包装袋(单只)

包装袋(单只)

现有下料装置(效果不太理想)

现有下料装置(效果不太理想)

出料

出料

网友:
加一个吹气装置分离两张纸,可以吗?

楼主:
加过吹气,效果不理想.出气量小不起作用,出气量大会把倒数第二层甚至第三层向后吹离挡板位置,这样当最底层被拖出时由于脱离的挡板的控制倒数第二层就一并被拖出了.

楼主:
之前关于这个动作方面介绍的不够详细,今天在公司重新整理了一下。

   如上图所示,该机构由料箱A、勾爪C、转动吸盘D及挡块E构成。图中B为一叠包装袋。E被固定与A上,C受外部驱动力作用可实现上下及前后运动,D可绕图中圆心位置旋转。出料时,吸盘逆时针旋转,当吸盘口与包装袋B中最底层包装袋接触时旋转停止。然后吸盘D产生真空并快速顺时针旋转约45度,由于吸盘对最底层包装袋的吸力大于挡块E对其的阻力,所以最底层包装袋被向下吸出。而最底层包装袋对倒数第二层包装袋所产生的力要小于挡块E对其产生的阻力,所以此时倒数第二层包装袋不会跟随最底层包装袋一起被吸出,从而实现了从一叠包装袋里逐一出料的动作。吸盘D吸附最底层包装袋旋转约45度后,勾爪C向左运动至勾爪顶端位于包装袋前端圆孔的正中心后再向下运动,而后D破真空,勾爪C勾住包装袋向右运动将其拖至输送链条上。

网友A:
除一除静电有效果么

网友:
值得关注,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一除静电有效果么

谢谢天水蓝大侠,静电我倒还没考虑过。马上去试一下。不过感觉还是够呛。

网友B:
各位大侠不用局限与我目前的结构,这套机构我已经修改过n次了,但效果一直不理想。期待有高手能给我启发一个全新的思路。

网友C:
不干胶把第二层粘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不用局限与我目前的结构,这套机构我已经修改过n次了,但效果一直不理想。期待有高手能给我启发一个全新的思路。

比如说,买个点钞机改造一下??

网友C:
理想状况,将抽取动作变快,越快越好,迅速抽出底下一张应不会产生此问题,利用惯性原理,比如纸上放一杯奶,慢慢抽纸,奶杯倒掉,迅速抽出,奶杯原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干胶把第二层粘住了?

没有粘住,主要是摩擦把它带出来的。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把料仓变为开口向上的,下面加一个弹性顶升结构,再从上面吸塑料袋呢?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呵呵!俺之前也用这种方法分离过FPC,还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买个点钞机改造一下??

这个也有想过,但目前机器上下料是一出四,而且每道料间隔38.1mm,由于包装袋本身宽度为25.4mm,所以之间的间隔也就12.7mm了。这么小的空间用点钞机的结构怎么能做到一出四呢,还有点钞机这种结构肯定对料件的要求比较高。这种料件的稳定性不好。有时候前端会有一点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状况,将抽取动作变快,越快越好,迅速抽出底下一张应不会产生此问题,利用惯性原理,比如纸上放一杯奶,慢慢抽纸,奶杯倒掉,迅速抽出,奶杯原地不动

老兄言之有理,图中吸盘向下旋转的动作即是这样。速度很慢时第二个很容易被一起带出,但是很快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勾料往前拖动时我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快了。不过还是经常有带出第二张料的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把料仓变为开口向上的,下面加一个弹性顶升结构,再从上面吸塑料袋呢?

这样的话加料就很不方便了。需要停机后才能加料。

网友:
都是高手啊,自亏不如

楼主:
现有下料部分视频

今天刚弄了一小段视频,因为公司要求保密,所以只有下料这一部分,望大家见谅.
视频只是一小段时间,所以没有出现带料的情况,要是正常开的话基本上一俩分钟就会出现一次.

CIMG0202(new).rar

网友E:
关注中.
分析原因如下:
     1.静电引起.可能性不大.
     2.袋之间的局部真空.

试下这样是否可以:
     在真空吸盘吸住后,对准那个孔喷气,试图破坏上面的真空.同时翻转拉下.

网友:
或者吸盘吸住后翻转很小的度数,停顿.1S(同时对准小孔吹气,靠包装带自身的弹性脱离粘连)
.
.

网友F:
这个出料的结构可以参考打印机的送纸结构,还有小型滚印机等等,也可以一次送出四张包装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过吹气,效果不理想.出气量小不起作用,出气量大会把倒数第二层甚至第三层向后吹离挡板位置,这样当最底层被拖出时由于脱离的挡板的控制倒数第二层就一并被拖出了.
,

没有位置可以压住吗?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视频,机器设计的不错!
    但是工作频率好像不止楼主介绍的2秒一次,应该有一秒一次吧!看来确是瞬时真空的问题,如果加气吹或者是扭扭,感觉都没有多大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工作频率也会随之降低。
    建议楼主把驱动吸盘的汽缸的工作频率增加一次或者两次,就是吸住之后再快速抖动两下,消除真空。
    另外,在下面用高速旋转的组合橡胶滚轮送料也不错!借鉴一下印刷字嘜的机器:控制带料出来的办法是在上面加一个反向旋转的胶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
分析原因如下:
     1.静电引起.可能性不大.
     2.袋之间的局部真空.

试下这样是否可以:
     在真空吸盘吸住后,对准那个孔喷气,试图破坏上面的真空.同时翻转拉下.

此法已经试过,吹气会有在3楼所述的情况出现.
现在发现一个新的情况:包装袋来料为100只一叠,料箱加满后每个槽将近8叠.脱料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出现在俩叠料相接处.为方便描述,现将料箱里的包装袋由下往上依次表述为第一叠,第二叠.......第八叠.每叠中由下往上一次是第一只,第二只........第一百只.这样,料件出料的顺序依次为第一叠第一只,第一叠第二只......第一叠第九十八只.此后吸盘吸住第一叠第九十九只向下旋转使其前端脱离挡板,此时第一叠第一百只仍被挡板挡住而没有被拖下.但当勾爪勾住第九十九向输送带拖动时,第一叠第一百只则一起被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出料的结构可以参考打印机的送纸结构,还有小型滚印机等等,也可以一次送出四张包装袋

包装袋的前端40mm出有一条宽3mm左右的热塑区,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料件的厚度不均匀.打印机的送至结构也没办法解决这种厚度不均的料件.
还有我要求的出料速度很快,打印机要是这么快运行的话估计也会经常卡纸.

楼主:
补充说明

刚到公司打开电脑,感觉还需要补充些说明。
如图所示,图中L值越小,带出第二张包装袋的几率也就越小。但L变小后吸盘往下旋转吸出最底层包装袋也就越困难。现在的L大概在50mm左右。当料件加满后,由于受力的原因,L处包装袋有时会有一个向下弯曲的弧度,这时最容易出现带料情况。有时由于料件的原因在L处会是向上弯曲的弧度(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少),此时下料就会很顺畅,即使是在每叠料的相接处也极少会有带料。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说明,我觉得可认为的使料向上弯曲,第二就是让L减小,但是为了不增加摩擦力可以把下面挡板的结构改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觉仍然不够快哈,还没手抽动快,是不是我视频慢了

网友G:
个人想法:
1.除静电
2.可在E处上方的料上加点力以增大摩擦力,比如做一个和料差不多大小的铁块压在料上,但加料就得停机;改变E的材质,增大摩擦力

网友:
这样有帮助

网友:
不过这样是强制性拉出来

网友G:
楼主说的新情况比较容易解释:当第99个料被拖出时,第99个上面通过上面摩擦力拖第100个,第100上面是第2叠的第1个,这两个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小,拉不住第100 个…
说白了,同一叠的产品间的摩擦力大于叠于叠之间的两产品间的摩擦力
这种摩擦力比较复杂…
想解决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期待高手,要不然只能放一叠料

网友(点评):
顶部加压力即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分析相当到位,相当的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仍然不够快哈,还没手抽动快,是不是我视频慢了

现在是一出四,速度能达到160只/分钟,一个周期约为1.5s.这个速度已经算可以了,太快会影响其他工位.要是开的顺畅的话能大大节省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想法:
1.除静电
2.可在E处上方的料上加点力以增大摩擦力,比如做一个和料差不多大小的铁块压在料上,但加料就得停机;改变E的材质,增大摩擦力

已经试过,压的越重带料的几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645

这样有帮助

多谢ty713大侠,你说的俩边放窄是有效果的,但不是在前面挡块部分,而是在后面的托料部分,这个我之前已经改进过.如下图所示,在俯视图为A的情况下,带料比较频繁,换成俯视图B后,几率就减小了好多.但我一直没想通原因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新情况比较容易解释:当第99个料被拖出时,第99个上面通过上面摩擦力拖第100个,第100上面是第2叠的第1个,这两个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小,拉不住第100 个…
说白了,同一叠的产品间的摩擦力大于叠于叠之间的两 ...

笑兄说的极是,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解决起来却是很复杂.

楼主:
最新进展

今天又去了趟昆山(目前机器在昆山分厂试生产),机器运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但由于带料的问题,产量老是跟不是去.老总们时常过来关照一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新方案啊;什么时候能正常生产啊.......哎,搞的我都郁闷死了.
有个好消息,今天去把吸盘换了,现在向下旋转时真空基本上不会破掉了.也算是个进步吧.自我安慰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ty713大侠,你说的俩边放窄是有效果的,但不是在前面挡块部分,而是在后面的托料部分,这个我之前已经改进过.如下图所示,在俯视图为A的情况下,带料比较频繁,换成俯视图B后,几率就减小了好多.但我一直没想通原因何在 ...

我想,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只有两边撑着,由于几叠产品的重力,越在下面的产品变形越厉害,中间往下凸,这样就破坏了粘结力,减小了摩擦力,楼主可以用产品手动试一下,依照此原理,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了趟昆山(目前机器在昆山分厂试生产),机器运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但由于带料的问题,产量老是跟不是去.老总们时常过来关照一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新方案啊;什么时候能正常生产啊.......哎,搞的我都郁闷死了 ...

真空吸盘就有点不懂了,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以前是怎样的?改了之后是怎样的?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空吸盘就有点不懂了,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以前是怎样的?改了之后是怎样的?有什么好处?

     先前的真空吸盘是我自己在CHELIC的样本是选用的.前两天咨询了做真空吸盘的专业厂家,他说我选用的吸盘有问题,不是薄膜类料件的专用吸盘.今天用了他们给我寄的专用吸盘后效果要好多了.之前挡料挡板只能伸出约3mm,伸出太长吸盘向下旋转时很容易破真空.换吸盘后我把挡料板伸出长度调到约5mm,机器开了一下午再没发现有破真空的情况出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摩擦力的基本理论现在都还在争来争去的,有些东西很难思考出来,有帮助就用好了,我给的图是个思路,主要在底部的两侧需要挡一下,目的是不想袋子头部向下凸,不一定要整体挡,也可以弄些小球头来卡一下袋子的两侧边,这个玩的就是个实验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力的基本理论现在都还在争来争去的,有些东西很难思考出来,有帮助就用好了,我给的图是个思路,主要在底部的两侧需要挡一下,目的是不想袋子头部向下凸,不一定要整体挡,也可以弄些小球头来卡一下袋子的两侧边 ...

仔细想想是很有道理,下星期一马上去试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郁闷。。。

真是郁闷,本来打算今天去试试新方法的,但生产部门通知说料件跟不上,让我星期三才过去。这叫一个急啊。本来打算奥运开幕之前把它弄好也算是奥运献礼了,这下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
呵呵,跟帖学习了,老兄高人

网友H:
分析的真多,本来我还想说一下速印的传动机构,看来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真多,本来我还想说一下速印的传动机构,看来用不上

速印我倒是没接触过,说来听听说不定会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你提出的"速印"很感兴趣,
说来听听.

网友C:
搞成功了没有,说来弟兄们也happy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成功了没有,说来弟兄们也happy一下呀

现在想做点事情真的很难,等料件等了有一个星期了,本来打算今天去试机的,可生产部门又通知说料件有问题。真是晕倒。星期三我会再过去,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会告诉大家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谢谢各位的讨论学了不少。

楼主:
最新进展

昨天去了生产现场,料件总算是到了。之前只换了一个吸盘,昨天去把4个下料的吸盘都换了,之后开了一下午,下料基本顺畅。经过多天来的观察分析,我已初步找到了问题的根结所在:
       首先,吸盘的选择极其重要,之前我一直没注意这一点。
       其次,这种包装袋成袋制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热切,当刀口温度过高时会在袋子两边的切口处产生细小的溶胶。热切后包装袋每100只捆扎成一叠,由于这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所以捆扎后包装袋两边切口处会相互粘结。这个粘结力很小,手工分料时根本感觉不到。但机器出料时,由于堆叠的料件较多,在压力和粘结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容易出现带料情况了。

网友J:
关注很久了,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来料的问题你也找到了看来以后料本身不会再有大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去了生产现场,料件总算是到了。之前只换了一个吸盘,昨天去把4个下料的吸盘都换了,之后开了一下午,下料基本顺畅。经过多天来的观察分析,我已初步找到了问题的根结所在:
       首先,吸盘的选择极其重要, ...

对,吸盘很重要。当时我还特地去SMC咨询了一下吸盘。不过的工件选择的吸盘不一样。
当时我考虑过一个类似的项目。不过是做纸张的。有点类似于送纸机。
对于分离,一来是吹气。但楼主说吹气不行。
第二种,我想过加个毛刷之类的。应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没有试过。
第三种,就是先用吸盘吸住一头,然后吸盘转动一个角度,使料一头翘起,这样能够很好的分离。然后其他的吸盘再跟上,一起拖出。
当然这些都是,我再研究我原来那个项目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很多都是参考了送纸机的分离方式。不过,后来那个项目没有做。没有实践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点评):
针对第二点补充下:加毛刷刷静电确实有用,这个不用怀疑,我们一直在用。静电刷最好找专业厂家制作。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好像那个分离方法有点像第三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很久了,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来料的问题你也找到了看来以后料本身不会再有大问题了

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现在思路已经清晰多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吸盘很重要。当时我还特地去SMC咨询了一下吸盘。不过的工件选择的吸盘不一样。
当时我考虑过一个类似的项目。不过是做纸张的。有点类似于送纸机。
对于分离,一来是吹气。但楼主说吹气不行。
第二种,我想过 ...

哈哈,那我这算是实践你的第三中方案了,这个机构用来分纸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我这算是实践你的第三中方案了,这个机构用来分纸肯定不会有问题。

哪里,哪里。。呵呵。这个第三个方案是我参考的某些型号的送纸机结构的。。
看了你们的视频。。发现你们的设计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呵呵

网友:
终于看到了结果,细致是机械的品德,恭喜楼主

网友:
试试在要真空吸出的那张和第二张附近增加吹气嘴,形成一个气垫以克服其摩擦力,可能有助于最底层的分离。

网友(2008-11-23):
从头到尾看完贴子,受益匪浅
楼主现在的机器怎么样了,能否把最终的解决办法与大家分享啊

网友:
不知为什么不是上出料的,只是怕料跟不上吗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2009-10-05):
挡板自身有5mm让它保留,再让它可以自动伸缩
   只要掌握好吸盘与伸缩时间的搭配

网友(2011-01-12):
楼主前些工序的自动化设备也是你做的吗?
很想了解下,比如说笔心的装配啊?据说笔心前面那个头占笔的2/3成本.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翻出来这个陈年旧帖,要不,还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讨论。
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把制袋和包装同时做。装填以后再切断,不就省了这个环节。

网友:
看这个贴就想是一部小说,一波三折。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历,今天认真的看了所有的贴,知道分析出主要原因。楼主的分享以及各位的建议给小弟很大的帮助。

网友:
分析很精彩 水准很高 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在L处加个向上顶的支撑,结构尽量小,避开吸盘的位置,应该可行的吧?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在现在50mm开口 的另一端同样再开一个,用两套吸盘同时吸住两端向下弯。在另一端再加一套向上的吸盘,当料
勾拉动下面第一层袋子时,由向上的吸盘吸住第二个袋子即可。

网友:
好贴。涉及到摩擦力和真空,多想多试才是王道啊。

网友:
一口气把整个帖子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十分有收获。恳请楼主能否把最终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听,恭请赐教。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不过长见识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做一个料盒 底部用步进电机 一点点的向上送料 传感器在上面检测包装袋 上面用吸盘吸 不知道符合你的整体结构吗

网友:
是啊,我们公司买点钞机用来装产品说明书.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恳请LZ把最后的结果说下

网友(2011-02-20):
一、袋料平堆放,会导致重量变化问题
二、用勾的方式并不太好
可以这样做方案:竖或斜放料,改用往复式旋转轴挂吸盘,如果有多余带出的料,用压缩空气喷嘴分料,还得在用料口前加一个间歇压料装置,以分掉热熔粘接料,可以保证仅有一件料到位

曾做过类似设备,好处是可靠性高,不好的是拖带料要人工动动手,不过很少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时间这么久了,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我倒在看的同时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楼主的塑料袋子宽度不是有25.4mm吗?
可否在料仓底部做成一定圆弧的,
让袋子在料仓像钢卷尺一样出来,
真空吸盘尽可能用小些的,
这样强度是不是强了很多,
所以第二只弯曲起皱的机会就小很多,
同时被带出来的机会也就少了。
让各位见笑啦。

网友:
学习了 很精彩很精彩。。。。。。。。

网友:
忽然想,湿度影响会不会大呢?如果先前将来料干燥下

网友(2011-06-07):
好厉害啊!!!!
现在好想学好机械啊 !!!!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过也许我的拙见能给楼主一点启发。在其中你也说过,最底层包装袋对倒数第二层包装袋所产生的力要小于挡块E对其产生的阻力,而事实相反,如果包装袋没有挡块的那一边是一个弧面,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
从头看到尾,看到各位大侠的分析以及解决办法学到了很多,好帖就得顶,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现在怎么解决的啊?用验钞机方案实验了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按印刷机的送纸来说明,这是个很简单的自动送纸结构,就是信封机的自动送料结构。比送纸还简单,要除静电,放胶袋前要像洗纸一样先把胶袋洗开,还粘的话加毛刷或弹片,会很稳定。初次接触的话是够呛,主要是个细活,要经验的。

网友:
菜鸟说一句,出料效果不好主要是袋太轻了,在一打料的上面压个东西,有点压力可能会好点

网友:
顶LZ一下,LZ思路不错!!!!!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虽然帖子很老了,楼主的问题和我以前碰到的极片带料的问题类似,最后我是通过让极片产生微小变形的方式解决的,时带两片的概率降到十万分之3,楼主可以尝试把吸盘机构进行改造,用两个小的吸嘴分吸两边,中间设计个小的弹簧机构,使吸住袋子时两边产生微小翘起变形来避免带出第二层袋子

网友(2011-10-24):
想到了弹匣上弹的原理,给予一定压力。
吸盘的确是个大问题,不同的物料需要用不同材质、不同尺寸、不同形状,而不是图便宜,随便找家供应商,几块钱买个吸盘。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刚好在选此吸盘。

网友:
仔细看了各位前辈的讨论,学到了很多。。。就应该多讨论讨论,人多力量大

网友:
楼上的想法不错哦,可以尝试一下。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运行情况,希望楼主看到此贴回来说明一下。
楼主,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下NCR的ATM机芯看下,他的就是真空吸钞的,独一无二。

网友:
挡板加长,吸盘吸力加大。

网友(2011-11-24):
正好手头有这样一个项目,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向你看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关于这个动作方面介绍的不够详细,今天在公司重新整理了一下。

   如上图所示,该机构由料箱A、勾爪 ...

粗想:是不是可在后面加多一个吸盘,在第一个吸盘将笔芯纸吸到一小半时,大约有一个吸盘位置时另外一个吸盘把倒数第二张笔芯纸吸住.

网友:
看了你的说明,我觉得可认为的使料向上弯曲,第二就是让L减小,但是为了不增加摩擦力可以把下面挡板的结构改一下

网友:
一气看完,一个感想:机械真的很微妙!

网友(2012-03-18):
讨论 就是好      好久没这么跟人讨论过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试一下放袋的方向,不一定非得平放,再加一个点袋针,勾住未吸的袋子像包本机里面的上封面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从上面吸走,吸最上面的那一件。吸上来一小段后,抖一抖,可以反第二层的抖落。

网友(2012-05-29):
原因是由于摩擦力过大造成的,可以在料带前后各加一组吸盘,利用真空力完全脱离第二层,就不会有摩擦力产生了。

网友:
我也做了这样一套装置,不过袋子不是这样取的,袋框底部开口比袋子的长宽每边小10mm,托住袋子就可以,直接吸盘吸住向下就取出来了,你的这个方式我最初考虑过
底部取代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往里面放袋子不影响机器工作

网友(2012-07-30):
讨论的人倒是真多  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估计楼主都已经解决好了。

网友:
能不能把下面那一块垫板做成圆弧型或压花处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换思路,对来的100个一叠的料先做个预处理再用就不用这么费事了。把整罗塑料袋打散不是太困难吧,手工、机械、都很容易做到的,整罗变为斜的平行四边形,你就会好对付的多。或者你看看打印机的上纸系统如何实现单张进纸的:前端压紧,后端抬起变斜,这时纸的端面各张之间的长度差就很明显了,一面卷走第一张,另一面挡住第二张及后面的。

网友:
把挡板改成弹性薄片试一下。

网友(2012-09-14):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收获不小

网友:
多年後再看這個帖子,還是有很大的收穫的

网友(2012-11-10):
原来是来自这个版块的呀

网友:
说来也巧,最初接触到这个论坛就是在百度搜索这个方面的问题才知道的,构思不错,虽然后续没有用上. 我觉得多看看HOW IT'S MADE 很好,里面有很多包装的构思,值得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现在解决了吗?
膜和膜摩擦很大的,袋子越多,摩擦力大,就越容易多带出一个。
不知道在除静电的情况下,设法减小要抽出去的膜和准抽出去的膜的接触面怎样?

网友:
可否改变下边的开口形状?
或者把将料箱长度缩短点,让袋子尾部向上弯曲
另外,出料口能否改为从上端出料,不过这样改的动作就大了

网友:
为何被改成倾斜放置,另外料仓宽度设计略小于笔芯袋宽度,填料时滑移开,减小真空度并减小磨擦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公司打开电脑,感觉还需要补充些说明。
如图所示,图中L值越小,带出第二张包装袋的几率也就越小。但L ...

应该改一下底部托板形式。

网友:
学习了  结构不错呀

网友:
打印机的结构   能不能考虑下呢

网友:
看完大家的讨论,学到不少,关注中,

网友:
学习中,看来大家碰到是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做好这一个设备,以后市场很好

网友:
考虑一下把吸盘缩小,做一个圆柱吸盘(就是圆柱状的上面布满小吸盘),卷吸,由于塑料有一定的弹性,第一张和第二张之间不管是什么力黏在一起,卷取的话,自然都能完全分离,至于分离之后的事,原来的机构在稍作变动也能用

网友:
吸嘴吸住时往后行走一小段,目的是让最下面一层包装袋拱起,减小最下面的一层和倒数第二层的静电,若加上除静电装置会更好。我曾经分离偏光板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座的机器很好,

网友:
需然是老贴,但有用。还害我割了不少积分

网友(2012-12-19):
一页一页看下来,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视频,机器设计的不错!
    但是工作频率好像不止楼主介绍的2秒一次,应该有一秒一次吧!看来 ...

郭大侠牛人啊,看了很多你的帖子,偶像啊

网友:
这个我之前做纸板试过   在抽纸处加一个毛刷 利用毛刷的绒毛就可以防止出两张

网友:
看了  以后确实学到好多    谢谢LZ

网友:
一口气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把料仓变为开口向上的,下面加一个弹性顶升结构,再从上面吸塑料袋呢?

反过来也一样可以呀,从底下加一片顶块,估计就跟不出来了。

网友:
设备如果方案没问题,其他的细节的东西基本是分析+想辙+试验

网友:
我的设备也是这样,过程非常曲折

网友(2014-03-08):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加料就很不方便了。需要停机后才能加料。

口朝下也可以,上部加装压紧装置。将料尽量压紧,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收获大大的

网友:
按照图示 你试试看

网友:
看到这个老帖大家这样讨论各种解决办法,并看到楼主最终解决办法,自己真的受益非浅

网友:
下视频学习下,赚分,呵呵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用纸张分页机够试试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从包装袋的顶部加个重物是否会有效果

网友:
视频很叼,我觉得可以考虑下把另外的挡板改短点试试

网友(2016-04-10):
纸张出料,是用吸盘,吹气+除静电,从上面出料,你看下封面机视频,就知道,看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出料用丝杆+电机+减速机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