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LC控制电液比例阀的例子

楼主(2008-07-30):
Help : 求 PLC控制电液比例阀的例子!
最好是西门子S300的。
谢谢先!

网友A:
PLC控制比例阀

xianggan网友,
通常的电液比例阀的是通过放大器的PMW的放大电流信号来驱动的,而放大器的输入信号较多的有+/-10VDC, 0-5VDC, 0-10VDC. 根据比例阀放大器的输入信号,PLC选输出为0-10Vdc的数模模块即可。

楼主:
英德康 版主大人好
谢谢你的指教
我想要个实际的例子来学习啊
尤其是程序方面
我入门的书籍已经看了
现在要做项目,感觉不好下手啊

网友B:
这是各个厂家的核心机密了!应该不太好搞!
且各个阀件厂家的比如MOOG、力士乐、派克等的控制信号是不同的!
据我所知有个钢厂的伺服控制程序编写就用了800万,只包括程序和部分S300控制单元。
建议楼主向自动化的高人请教一下。
因为一般液控工程师只负责将压力油供到指定位置并保证足够压力。程序一般是自控工程师负责。
期待楼主能找到例子并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谢谢 油桶 网友的意见
看来我没有希望了啊

网友:
大学毕业设计就做的这个,可惜几个月前电脑坏了,全部数据都没有了,要不就能提供出来了。

网友(2009-10-21):
我也想求得这样的例子。 不需要机器的控制程序, 只要其中的液压输出标准模块。 谢谢

网友(2015-04-21):
我也想了解一一下

网友(2015-05-21):
我也想了解一下。。
电液比例阀,一般的驱动信号好像电流比较大,而PLC的晶体管输出,一个点的电流最大在1A左右。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xianggan网友,
通常的电液比例阀的是通过放大器的PMW的放大电流信号来驱动的,而放大器的输入信号较多的有 ...

您好,请问您做过用PLC控制比例阀的项目吗,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能加下您的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各个厂家的核心机密了!应该不太好搞!
且各个阀件厂家的比如MOOG、力士乐、派克等的控制信号是不同的 ...

您好,请问您做过用PLC控制比例阀的项目吗,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能加下您的QQ吗?

网友:
PLC并不直接控制比例阀,PLC的模量输出控制比例阀的放大板,放大板控制比例阀。

网友:
有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的区分,精度要求有静态精度与动态精度,动态精度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两个液压油缸在运动中的同步,这个要用到好的算法,好的硬件。而相对来说静态精度好控制,比如控制油缸运动终点的位置,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用比例阀加位移传感器可以控制在0.2mm以内。

网友(2018-04-29):
比例阀指示简单的单向控制,看比例阀的压力曲线或流量阀的流量压力曲线,避开死区或压力损失太大的区域。用模拟量信号给放大板,放大板驱动比例阀。阿托斯力士乐也有一体的比例阀。你负责好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模拟量大小就是压力或流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