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游隙?如何测量滚动轴承的游隙?

楼主(2008-07-30):
所谓滚动轴承的游隙,是将一个套圈固定,另一套圈沿径向或轴向的最大活动量。沿径向的最大活动量叫径向游隙,沿轴向的最大活动量叫轴向游隙。一般来说,径向游隙越大,轴向游隙也越大,反之亦然。按照轴承所处的状态,游隙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原始游隙
    轴承安装前自由状态时的游隙。原始游隙是由制造厂加工、装配所确定的。
二、安装游隙
    也叫配合游隙,是轴承与轴及轴承座安装完毕而尚未工作时的游隙。由于过盈安装,或使内圈增大,或使外圈缩小,或二者兼而有之,均使安装游隙比原始游隙小。
三、工作游隙

轴承在工作状态时的游隙,工作时内圈温升最大,热膨胀最大,使轴承游隙减小;同时,由于负荷的作用,滚动体与滚道接触处产生弹性变形,使轴承游隙增大。轴承工作游隙比安装游隙大还是小,取决于这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有些滚动轴承不能调整游隙,更不能拆卸,这些轴承有六种型号,即0000型至5000型;有些滚动轴承可以调整游隙,但不能拆卸,有6000型(角接触轴承)及内圈锥孔的1000型、2000型和3000型滚动轴承,这些类型滚动轴承的安装游隙,经调整后将比原始游隙更小;另外,有些轴承可以拆卸,更可以调整游隙,有7000型(圆锥滚子轴承)、8000型(推力球轴承)和9000型(推力滚子轴承)三种,这三种轴承不存在原始游隙;6000型和7000型滚动轴承,径向游隙被调小,轴向游隙也随之变小,反之亦然,而8000型和9000型滚动轴承,只有轴向游隙有实际意义。
    合适的安装游隙有助于滚动轴承的正常工作。游隙过小,滚动轴承温度升高,无法正常工作,以至滚动体卡死;游隙过大,设备振动大,滚动轴承噪声大。

径向游隙的检查方法如下:
一、感觉法
    1、有手转动轴承,轴承应平稳灵活无卡涩现象。
    2、用手晃动轴承外圈,即使径向游隙只有0.01mm,轴承最上面一点的轴向移动量,也有0.10~0.15 mm。这种方法专用于单列向心球轴承。
二、测量法

1、用塞尺检查,确认滚动轴承最大负荷部位,在与其成180°的滚动体与外(内)圈之间塞入塞尺,松紧相宜的塞尺厚度即为轴承径向游隙。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调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
    2、用千分表检查,先把千分表调零,然后顶起滚动轴承外圈,千分表的读数就是轴承的径向游隙。
    轴向游隙的检查方法如下:
    1、感觉法
    用手指检查滚动轴承的轴向游隙,这种方法应用于轴端外露的场合。当轴端封闭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用手指检查时,可检查轴是否转动灵活。
    2、测量法
    (1)用塞尺检查,操作方法与用塞尺检查径向游隙的方法相同,但轴向游隙应为
                                               c=λ/(2sinβ)
    式中  c——轴向游隙,mm;
              λ——塞尺厚度,mm;
              β——轴承锥角,(°)。

(2)用千分表检查,用撬杠窜动轴使轴在两个极端位置时,千分表读数的差值即为轴承的轴向游隙。但加于撬杠的力不能过大,否则壳体发生弹性变形,即使变形很小,也影响所测轴向游隙的准确性。

网友:
恩 长见识了   谢谢